请教: 如何拷贝长路径文件名的文件 (附图)

楼主(2017-08-26):
拷贝文件时经常遇到文件路径太长的问题,本来很简单的备份,现在变得很费时间 (win7 32系统)

网友:
1 各种压缩
2 目标盘改正分区格式

楼主:
压缩后拷贝是可以,就是有点麻烦,长路径文件名在不同的地方都可能出现,没有其他办法时也只能这样
分区格式都是NTFS

网友:
试试 FastCopy ,看介绍是支持的。

网友:
可以试试teracopy ,支持断点续传,重复文件选择覆盖还是不覆盖!
另如果只是备份,推荐用synctoy软件,这个可以建立文件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