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RM的32位乘法溢出如何解决

楼主(2017-08-26):
        uint32_t   e,d,y,x;
        x=0xffffffff;y=100;
           e=(x/1000)*y;
        d=(x*y)/1000;
仿真结果e和d的结果不相同。应是x*y溢出32位所致,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即使不溢出,这俩结果也没法一致。

网友:
unsigned long long e,d,x,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不溢出,这俩结果也没法一致。

看到问题本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不溢出,这俩结果也没法一致。

”e=(x/1000)*y;“这个是避免溢出现象的写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e=(x/1000)*y;“这个是避免溢出现象的写法。

溢出是避免了,精度却下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x/1000)*y;“这个是避免溢出现象的写法。

一步到位,你直接除0x100000000ull吧,更能避免溢出
你这种是丧失精度带来误差的好方法。

网友:
(1500/1000)*2 = 1*2 = 2
(1500*2)/1000 = 3000/1000 = 3
这能一样吗

网友:
ARM 本身就32位,不是极度压榨时间,大胆用64吧。

网友:
解决办法就是充分考虑到溢出的情况,或者防止溢出。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

网友:
64bit,浮点数,都是解决方案

网友B:
改用float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用float吧

float不也是占用4个字节么?它不会溢出?

网友:
可以用doub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oat不也是占用4个字节么?它不会溢出?

牺牲精度,可以带来更大的表示范围。

网友D:
这个目前还没发现好的办法 ,毕竟基本的整数数据类型都有范围牵制。

http://blog.csdn.net/Jason_Ranger/article/details/51250458

这个是大数相乘,作为字符串来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前还没发现好的办法 ,毕竟基本的整数数据类型都有范围牵制。

http://blog.csdn.net/Jason_Ranger/a ...

网友:
引用 楼主:
”e=(x/1000)*y;“这个是避免溢出现象的写法。

这2个结果怎么可能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