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启动时间一般多大?

楼主(2017-08-26):
步进电机的常用转速一般多大?加速度一般多大?
例如86电机启动到800r/min的时间多少为好?

网友:
看负载吧?淘宝买个二十多元的控制器,(不是驱动器)可以自己调的,有上位机软件

网友:
很大程度取决于电机,看电机手册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