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后用接触器能短接输入与出使电机与电源直...

楼主(2017-08-26):
请问可不可以在变频器启动完成后把输入端与输出端用交流接触器短接起来,相当于绕开变频器使电源与电机直通,
达到启动后降低变频器功率损耗的目的。这样做会不会导致变频器损坏? 谢谢!

网友:
这样做必然导致变频器损坏。

网友A:
把变频器输出端UVW同时断开,就不会。
你这套路用软启动器可控硅那种就可以。

网友B:
有这样的应用,但绝不是短路,是先断开变频然后切入工频。

网友:
不应该用变频器

网友:
看设计水平,设计的好不会坏,但会短路保护

网友:
直接炸模块。

网友:
用变频器多浪费,为何不用软启动,便宜很多

楼主:
谢谢大家,想明白了,先断开变频器再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变频器输出端UVW同时断开,就不会。
你这套路用软启动器可控硅那种就可以。 ...

谢谢指点,想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应用,但绝不是短路,是先断开变频然后切入工频。

谢谢!刚才没想透。

网友:
变频器输出接变压器可以,实际相当于短路试验,变压器的另一侧电压接变频器输入变频器输入侧变压器电压应该高于另外一侧,这样才能能量循环,循环中损耗的能量可以通过变频器直流侧补充。

网友C:
这是行不通的,不知道lz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之前做过一个项目,同步机,变频器启动,之后断开变频器,切到工频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行不通的,不知道lz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之前做过一个项目,同步机,变频器启动,之后断开变频器,切到工 ...

为了节能,不需要变频器调速的时候工频接入,降低变频器损耗。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要炸变频器的。搞两个接触器,一个工频,一个变频切换。两个接触器电气互锁,最好还要机械互锁(两个接触器之间有连接片的那种)。

楼主:
是的,现在想明白了,接了两个接触器,马上布线,谢谢大家!!!

网友:
变频器效率98以上 你这样至于吗 变频器本来就是为了省电

网友:
变频节能就是降低负载,比如工频运行在1500rpm,但是有很多情况我只需要运行在1000rpm,那加变频器就是节能的,如果你平时运行在工频,那完全没必要用变频器

楼主:
我做的是一个测试台,工频运行时间很长,几十到几百小时;变频只是启动和磨合初期的十几个小时使用,长期算下来就需要考虑变频器的功率损耗了。

网友:
变频主要用于调速和启动控制,普通应用工频就可以。针对电机的启动控制专门做了时序控制器用于接触器的切换控制。

网友:
抱谦!手机回贴!延迟!

网友:
变频器运行中也是禁止断开负载的,运行中断开负载也会烧变频器的。

网友D:
变频器启动,然后设置频率达到后输出一个频率达到信号,给启动自锁信号保持短路,关闭变频器输出,设置变频器自由停车,延时几秒钟切换到公频电路。保护电路楼主自己想想,接触器必须互锁,公频后运行中绝对不能再次启动变频器,公频停机后必须延时后才能再次启动避免电机没有完全停机。每次主电源通电必须延时一段时间才能变频器启动避免短时间停电造成变频器保护。核心就是变频器自由停车可以断开电机负载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变频器有频率达到指示输出功能的,至少三菱如此。还有就是停电逻辑保护,异常保护,接触器互锁,逻辑互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启动,然后设置频率达到后输出一个频率达到信号,给启动自锁信号保持短路,关闭变频器输出,设置变频 ...

谢谢您这么详细的回复,上午在接线,明天写控制程序,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