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10改装win7遇到到麻烦,谢谢!

楼主(2017-08-26):
朋友的一台华硕R417的笔记本电脑,原来安装了win10,OS可能出了问题,不好用了,要我重装。
我对win10不熟,就准备装win7.

1.准备了,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0708&highlight=阿莫巨献
     阿莫巨献:windows7与windows2008各种官方版本及破解(终极完美纯净版)
     的U盘,+ 万能驱动
                这个是一直可以用的。
2.还有一个USB硬盘,内有各种ghost版的WIN7.

预安装已做了如下工作:(参考此帖,http://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xtazjc_article_22493.html),简要内容如下
        1.重启电脑时不停按F2进入BIOS,转到“Security”,选择Secure Boot Control回车,改成Disabled;
        2.接着转到“Boot”,选择Launch CSM回车,改成Enabled,按F10保存重启;
   3.插入U盘PE启动盘,重启按ESC选择U盘启动,打开分区工具,把硬盘改成MBR格式。

使用第一种方案,时出现了找不到任何驱动,请见附图。
使用第二种方案,能进入ghost,但只能看到机器的自带的硬盘,看不见USB的硬盘,也就无法找到镜像文件。

还要一个奇怪的现象,自带的鼠标两种方案安装时,都不能用,在win10下可以用。

哎!又落伍了,不是不会装机,而是很怕装机了。

网友A:
试试这个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69687278120925884.html

网友:
乖乖的用 Win10 64bit 吧,官网只有这个驱动,https://www.asus.com.cn/Laptops/R417NA/HelpDesk_Download/

网友B:
我也玩了几十年的电脑了,发现装系统都不会了。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69687278120925884.html

这个教程都用过,都进了ghost了,但却找不到USB硬盘,也就无法找到ISO文件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想去掉WIN10装WIN7,直接用WIN7 USB安装盘启动后,进入PE,格式化硬盘后安装WIN7,竟然一次成功!我用的是雨林沐风的系统。

网友:
你这个可能要到官网下载一个USB的驱动(名字类似Windown7安装器),解压放到系统盘外,再入win7安装界面,添加刚才的USB驱动,第一次可能不成功,要试几次才行。这个要自己摸索!

网友:
用技嘉的那个软件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玩了几十年的电脑了,发现装系统都不会了。悲哀!

是哦,看着别人用最新系统,但不会装,还一直在xp里待着!

网友C:
我近期要装双系统Win10以及android-x86_64-6.0,就安装无数次了,要做到熟能生巧,我才能满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近期要装双系统Win10以及android-x86_64-6.0,就安装无数次了,要做到熟能生巧,我才能满意。 ...

ryzen的主板就显得厚道多了。USB用不了?你用ps2键鼠去。nm那天我专门跑公司一趟扒了个ps2键盘回去把usb驱动干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yzen的主板就显得厚道多了。USB用不了?你用ps2键鼠去。nm那天我专门跑公司一趟扒了个ps2键盘回去把usb ...

不是这个问题,我要安装多个版来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问题,我要安装多个版来找出问题所在。

哈哈,你现在折腾装系统就太浪费时间了。说不定你装个系统用的时间够买10台新电脑了

我在读本科时几乎隔几天就折腾一次。现在除了新机器,我已经好几年没动过系统了(有一台甚至还是ein7不带sp的,这台已经5年多了。。)。时间经不起折腾,有装系统的工夫说不定项目也能做出来一点点。。

网友E:
我最近装一个很新的华硕主板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是用技嘉这个工具解决的,可以试一下。仅供参考哈~
http://www.gigabyte.cn/WebPage/-79/usb.html

网友:
折腾装系统都经做到熟能生巧了,我安装Win系列都不成问题的,现是安装android-x86才有问题,因为新的版本android-x86 V7,不管你给多大硬盘空间给android-x86 V7 系统,都是只能安装几个(APP)就爆满硬盘空间了,这才是问题。

网友F:
主板不支持这种安装方式,只能用GHOST 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不支持这种安装方式,只能用GHOST 安装了

都经说过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上次公司买的HP的电脑也是这样的,自带的WIN10家庭版,换WIN7安装过程鼠标键盘没反应,又没有PS2接口,后来先把USB驱动先下载下来添加进去才可以

网友:
我也不会装系统了,也很久没装过了,买的时候自带的系统,用到换电脑

网友:
Installer_Creator.exe    USB驱动加载到u盘系统上。前段时间我安装时也是

网友:
还要看看主板芯片,inter和amd好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装一个很新的华硕主板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是用技嘉这个工具解决的,可以试一下。仅供参考哈~
http:/ ...

这是个什么原理,是因为主板太新,二三年前能有boot功能的U盘没有驱动造成的吗?

可惜我做了两次,都没成功(每次差不多都要50分钟),提示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什么原理,是因为主板太新,二三年前能有boot功能的U盘没有驱动造成的吗?

可惜我做了两次,都没 ...

原理我也不清楚,参考的一些文章说是win7没有集成usb3.0驱动的原因。
我的主板是华硕的PRIME Z270-A ,默认装的是win10,我想用U盘重新安装win7,就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搜了一下,参考这个帖子用华硕的usb注入工具处理了一下,
http://www.winwin7.com/JC/Win7JC-705.html
结果现象依旧,没解决。
后来看到一些帖子提到技嘉的注入工具,我就试了一下,结果成功了,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bfgho.com/214.html
技嘉的工具我是在官网下载的,前面的回复有提到。

你现在是用这个工具处理U盘的过程不成功,可以换个U盘用ISO重新制作Win7启动盘,再用技嘉这个工具试试。

网友:
半年前window10改window7,多次失败,发现用diskpart命令,把硬盘从GPT格式格式化成NTFS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你地,没有熟读兵书(手册及资料)

硬盘愈来愈大,传统电脑的BIOS都只能定位到2TB容量,超过无法使用,BIOS采用磁碟分割方式为MBS(Mostes Boot Record),只能定址约2TB左右大小(2.2 x 1024 Byte),而且也只支援最大4个主分割区,新一代UEFI BIOS,GPT这个这个硬盘分割格式它才能支援3TB 以上的大容量硬碟喔,GPT(Guid Partition Table),支援最大容量到18EB(约为(1887万TB),分割最大可以到128个分区。

网友:
开机系统愈来愈复杂,现在都已经不知道怎么用了,现在都是用EFI吗?

楼主:
按16楼的方法已解决,谢谢!

网友:
我怎么没有早看到这贴子?
这个周未WIN10的本子装WIN7,用以前的方法搞了两天,没有搞定,明天准备拿到公司让同事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