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88 升压芯片咨询

楼主(2017-08-27):
这款芯片就是单纯的升压/大电流输出吗?
是否支持单片机PWM调节电流?
如果还需要PWM调节电流,在88后面加什么芯片?

网友A:
恒流的话不好控制,除非你把输出接成电流反馈,然后再串个稳压管作为电压反馈,然后pwm用rc实现电流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的话不好控制,除非你把输出接成电流反馈,然后再串个稳压管作为电压反馈,然后pwm用rc实现电流调制。 ...

我看到有人用了这款芯片作为锂电池升压芯片,单片机有PWM信号,我以为61088可以PWM控制呢,应该是你说的那样,这个芯片只是一个升压,把锂电池升压到负载需要的电压,然后PWM控制是通过RC加个其他IC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