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mdk keil 数组波形显示程序,可波形显示和导出数组

楼主(2017-08-27):
软件名:Keil Array Visualization V1.0 Beta
软件可以连接keil 软件,然后读取变量或内存地址,然后用波形显示,可以选择多种不同的数据类型,选择大小端,导出为二进制文件。
写这个软件用了3天,目前软件功能可用,稳定性欠缺还在改进
使用前设置keil uvsock

软件需要 .net 4.5

.net 4.5运行时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bpD6GEV

楼主:
如果想看多个变量 可用启动多个进程
这个主要是调试 DSP算法方便一点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原来keil还有这个功能,楼主顺便传点uvsock的资料吧.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A:
楼主为啥放着keil的uvsock例程不用,自己搞一个这玩意出来
那个例程里面枚举变量,启动debug,打断点都有
并且vc编译出来不需要.net

下面的压缩包是Keil官方的uvsock文档,有例程,源代码和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啥放着keil的uvsock例程不用,自己搞一个这玩意出来
那个例程里面枚举变量,启动debug,打断点都有

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上朋友分享!
强,第一次听说uvsock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啥放着keil的uvsock例程不用,自己搞一个这玩意出来
那个例程里面枚举变量,启动debug,打断点都有

c++做起来比较麻烦,我这个也是参照例程做的,用c#改写的

网友:
谢谢楼主, 以前连续采集数据时想找这样的功能, 一直没找到。

网友B:
freemaster,serialchart都可以,用起来都比较方便

网友:
楼主,uvsock最大速度都到多少?

网友C:
图上是整数,能识别数据类型?如果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是整数,能识别数据类型?如果浮点。

支持多种数据类型 还有大小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master,serialchart都可以,用起来都比较方便

以前用freescale的芯片的时候用过freemaster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不错,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还有这功能,不错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调试就方便多了

网友:
其实还是uCProbe好用

楼主:
软件更新了到v1.0了,采用socket直接连接,稳定性更好
功能增加
1.添加了多维数组支持
2.截图保存

楼主:
计划增加 FFT功能,可以用Bar显示,支持log显示等

楼主(2017-10-10):
1.增加 定时自动获取功能
2.log显示
3.x轴自定义功能

网友:
谢谢提供 Keil Array Visualization !

网友:
强人强帖留名,mark党一个,:-)。

网友:
多面手,大牛

网友D:
看起来是一个调试办法,可是KEIL 仿真时 太TMD 卡了,我都转到VS上面 调试好 再来KEIL上面 具体调试,基本上数据 波形 全在VS上面看到了.    而且printf 打印多了数据也慢, 打印慢点吧 有点数据看不到,所以一切的一切,不如VS来仿真 .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更新了到v1.0了,采用socket直接连接,稳定性更好
功能增加
1.添加了多维数组支持

我怎么又看到了 SIN 很像电机用的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E:
引用 楼主:
1.增加 定时自动获取功能
2.log显示
3.x轴自定义功能

连接成功,但是点击读取时,提示地址错误是什么意思?我的变量是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接成功,但是点击读取时,提示地址错误是什么意思?我的变量是全局变量。  ...

截图看看

网友:
现在经常出现这个弹框了

网友:
用 ucprobe更简单易用

网友:
技术类牛人  收藏

网友:
有没有合适iar的

网友F(2018-03-21):
引用 楼主:
1.增加 定时自动获取功能
2.log显示
3.x轴自定义功能

我一直想找一个C#下面的看起来爽一点的,高速一点的绘图软件,以前网上掏到的都是绘图速度明显跟不上数据速度。
楼主图形显示,用的什么控件啊,这部分能分亨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想找一个C#下面的看起来爽一点的,高速一点的绘图软件,以前网上掏到的都是绘图速度明显跟不上数据 ...

自带的mschart

网友:
支持楼主,希望更新,另外可以 uvsock的学习内容,谢谢!

网友G:
变量名能不能列表显示!下拉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量名能不能列表显示!下拉选择

这个工作量较大 暂时没有列入计划
下一步主要计划是记录各个输入的变量名可以下拉显示选择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好东西,必须要顶.

网友:
有时间限制,看到了是1年

网友(2018-06-23):
这个真是极好的。。
我现在一般都是通过串口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了解这个图形界面用哪个控件做的?能否分享一下?

mschart

网友:
收藏先,后面测试下

网友:
新技能get

网友(2018-08-19):
很强大,做个记号

网友I:
楼主,使用1年到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使用1年到期了

网友:
楼主威武,造福坛友,谢谢啦

网友(2018-09-19):
keil功能一直没摸透,然后还不断更新

楼主(2019-01-24):
到2020年有效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mdk keil 数组波形显示程序,可波形显示和导出数组

网友:
感谢分享,Mark一下:Keil官方的uvsock文档,有例程,源代码和文档

网友(2019-03-09):
图形显示数据变量 keil

楼主:
添加导出wav功能,可以手动联网检测更新。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是不是必须在debug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是不是必须在debug时使用?

是在调试时使用,程序不用做任何修改,是连接Keil读取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是不是必须在debug时使用?

通过串口或其他方式的已经有了,这个是只要能用keil的,不分处理器都可以用

网友K(2019-06-04):
是个好东西,一直想着做个LCD模拟器的,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个好东西,一直想着做个LCD模拟器的,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了

给你个之前做的 mdk4的插件,模拟lcd的,不知道mdk5能用吧

网友:
keil图形显示数据变量比串口打印强多了

网友:
这个好,每次都想要这个功能,就是找不到

网友(2019-07-22):
楼主,1.4版本是不是不支持xp呀,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程序

网友L:
引用 楼主:
添加导出wav功能,可以手动联网检测更新。

楼主,这个程序在xp上运行异常,有改的计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个程序在xp上运行异常,有改的计划吗?

暂时没有,winxp的用户已经很少了,软件发布近2年,您是第一个提出xp运行的

网友M(2019-10-11):
能显示一个数组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显示一个数组的数据吗?

可以 、可以 、可以 、

网友N(2019-11-15):
引用 楼主:
可以 、可以 、可以 、

楼主这个软件非常好,多谢分享!请问可以支持多个数组同时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个软件非常好,多谢分享!请问可以支持多个数组同时显示吗?

不支持多个数组同时显示,可以支持多维数组一次显示一个
想同时显示,可以开多个软件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
用keil 多年,第一次知道还有keil uvsock。

网友O:
这个不好用,比如我要把一个一维数组 u16 ADC[10],数据全部读出来要怎么做,貌似只能单独读取还要自己做处理,太麻烦,直接输出成xls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不好用,比如我要把一个一维数组 u16 ADC[10],数据全部读出来要怎么做,貌似只能单独读取还要自己做处 ...

显示导出数据是这个软件的基本功能,再研究一下,如果大家需求多的也可以添加

程序里面 定义 u16 ADC[10]
软件读出后在刷新的旁边有个 >> 箭头符号,里面可以显示按照选定格式解析出的十进制数据,也可以复制成c语言的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导出数据是这个软件的基本功能,再研究一下,如果大家需求多的也可以添加

程序里面 定义 u16 ADC[10 ...

你这个软件快到期了

网友:
比较方便,谢谢楼主的工作。。。

网友:
这个有用,谢谢!

网友P:
楼主:我还没玩得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还没玩得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变量名 如果是数组 最好用地址的 比如  &varaibl[0]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还没玩得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外软件需要在 mdk调试过程中 使用

网友:
这个太实用了,必须顶下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另外软件需要在 mdk调试过程中 使用

楼主,难道64位系统不支持?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难道64位系统不支持?

64位系统是支持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难道64位系统不支持?

你换个数组 试试

楼主(2019-12-27):
Keil Array Visualization V1.4.2 Beta TO:2021.1.1
正在增加多曲线显示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 Array Visualization V1.4.2 Beta TO:2021.1.1
正在增加多曲线显示功能

感谢分享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支持多个数组同时显示,可以支持多维数组一次显示一个
想同时显示,可以开多个软件 ...

汇编下怎么用?  能不能填入XDATA的地址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Q:
汇编下怎么用?  能不能填入XDATA的地址显示

您试试吧 我这边没有测试 keil可以识别的符号 大概率就能识别

网友R:
楼主威武,到期后如何购买

网友:
没有了吗?波形显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威武,到期后如何购买

目前都没有收费,纯属个人兴趣做做,设置到期主要是统计使用人数,如果人多会继续做下去,目前看来使用人数还是不多,希望大家多多宣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都没有收费,纯属个人兴趣做做,设置到期主要是统计使用人数,如果人多会继续做下去,目前看来使用人 ...

赞一个楼主

网友S:
引用 楼主:
目前都没有收费,纯属个人兴趣做做,设置到期主要是统计使用人数,如果人多会继续做下去,目前看来使用人 ...

软件不错一直在用,感谢楼主,最近有新版本释放出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S:
软件不错一直在用,感谢楼主,最近有新版本释放出来嘛?

点击检查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是一个调试办法,可是KEIL 仿真时 太TMD 卡了,我都转到VS上面 调试好 再来KEIL上面 具体调试,基本上数 ...

vs——gnu?

网友(2020-02-01):
谢谢楼主那么好的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主那么好的软件。
另外,能否将数据显示(数组格式那一栏),改为十进制和十六进制可选?
我还是看着十六进制的数据顺眼。

网友:
谢谢分享,记录下,可能以后用的到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先Mark一下。

网友(2020-03-19):
记录一下好工具,Mark。

网友(2020-07-03):
连接成功后,点击读取,提示system.NullReferenceException。。。错误,还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0-12-11):
浮点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强烈问一下,像c8051这种单片机用c2d接口可以做到像jscope那样连续显示吗?
要是有这个功能就超爽了。

网友:
可否写个说明,没看懂怎么用

网友:
楼主这个KEIL 数组波形工具,太实用了!

网友:
这个KEIL 数组波形工具,太实用了!

网友R:
楼主,又到期了....

网友:
mark,  keil 图形化显示 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又到期了....

点击帮助 检查更新,服务器不稳定多点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击帮助 检查更新,服务器不稳定多点几次

好的,谢谢

楼主(2022-01-03):
版本更新To:2023.1.1

网友:
确实不错的东西,值的学习。

网友T:
引用 楼主:
版本更新To:2023.1.1

空哥,你这个软件和   keil 的watch窗口功能有什么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T:
空哥,你这个软件和   keil 的watch窗口功能有什么差异?

可以导出watch的数据,并且可以曲线波形显示数据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可以导出watch的数据,并且可以曲线波形显示数据

有新版本吗 ?我试试您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新版本吗 ?我试试您的大作

上面压缩包 KArrayV144.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