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CH的AN中的clarke变换alpha和beta的位置换个了?

楼主(2017-08-28):
如图所示,按照数学分析,应该是Vr1 = Valpha, Vr2 = (-Valpha +sqrt(3)*Vbetla)/2, Vr2 = (-Valpha - sqrt(3)*Vbetla)/2
但Microchip官方的文档中,把Valpha和Vbeta掉了个位置,而且这个肯定不是笔误,因为它的电机库里面的汇编也是这么写的!
各位大牛,有人分析过吗

楼主:
看了网上的一些资料,有Ti的资料就不是这样的,
Valpha(i) = vd*cos(i/180*pi)-vq*sin(i/180*pi);
Vbeta(i) = vq*cos(i/180*pi)+vd*sin(i/180*pi);
va = Valpha(i);
vb = -0.5*Valpha(i) +sqrt(3)/2*Vbeta(i);
vc = -0.5*Valpha(i) -sqrt(3)/2*Vbeta(i);

楼主:
在Ti的论坛里看到如下解释:

网友A:
原理不都是一样的嘛?前后对应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不都是一样的嘛?前后对应就好了啊

找到原因了
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inverse CLARKE变换,它是套用反clarke的公式来计算三相PWM的占空比,这个这是第一步,接着需要判断属于哪个sector,然后确定作用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inverse CLARKE变换,它是套用反clarke的公式来计算三相PWM的占空比 ...

共享下 参考文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