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霍尔传感器输出频率如何测量?

楼主(2017-08-28):
  现在需要测量一个直流无刷电机的频率, 用示波器看霍尔信号线,发现杂波干扰很大,  就用了一级光耦4N35进行了隔离, 隔离后将信号变成了3.3V单片机能够检测的信号,

但是发现光耦隔离后信号的上升或者下降沿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一个 小脉冲  跳变,下图是示波器看到的光耦隔离后的信号。导致用STM32 的捕获测量数值 不断跳变,

脉宽时间测量不准,尝试使用过STM32的捕获滤波功能,发现没有任何作用。  现在有什么硬件或者软件滤波的方法吗?

楼主:
   最终问题解决了,  方法是可以多次测量,找出数据的规律,软件滤波,利用取最大值或者次大值等方法。 缺点是稍微牺牲了点实时性。

楼主(2017-10-09):
引用 楼主:
最终问题解决了,  方法是可以多次测量,找出数据的规律,软件滤波,利用取最大值或者次大值等方法。 缺 ...

最终发现是电机的霍尔传感器问题, 硬件的问题真是坑人啊。

网友A(2017-08-28):
进入单片机前应该加一级R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单片机前应该加一级RC滤波

    加了RC滤波 还是不能很好滤除

网友B:
只能加大滤波再整形,或者软件滤波

网友C:
为什么霍尔传感器的波形是这个样子,应该是标准的方波,有个毛刺的说的过去。你这个应该改善ha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霍尔传感器的波形是这个样子,应该是标准的方波,有个毛刺的说的过去。你这个应该改善hall ...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霍尔传感器信号是这个样子?  这个信号是直流无刷电机霍尔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加大滤波再整形,或者软件滤波

软件怎么滤波?  是用捕获中断测量的时间。

网友:
这个波形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怎么滤波?  是用捕获中断测量的时间。

对,时间小于某个值就过滤,

网友:
出现这样的波形首先得考虑安装的位置不太好或者感应距离太远,这不是干扰,就是实际的信号。

网友:
这个波形严重有问题,应该从源头找问题,而不是波形不好了怎么去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时间小于某个值就过滤,

不好滤啊   电机的频率本身就是有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滤啊   电机的频率本身就是有变化的,

你那个毛刺一看就是固定比例的,传感器安装位置和感应角度等引起的,可以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毛刺一看就是固定比例的,传感器安装位置和感应角度等引起的,可以滤, ...

嗯,固定比例这个应该没问题,我再软件滤波下试试。

网友:
有点奇怪的波形!

网友D:
这个霍尔信号有问题啊,是不是霍尔板上没有滤波处理啊,距离远也会这样,开始的波形有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霍尔信号有问题啊,是不是霍尔板上没有滤波处理啊,距离远也会这样,开始的波形有圆角 ...

    就是电动车上的直流无刷电机的霍尔传感器输出的

网友:
RC+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动车上的直流无刷电机的霍尔传感器输出的

应该是电机上的霍尔板的问题,这样很难处理的

网友E:
我最近也测了一下无刷电机的霍尔信号,跟楼主的这个波形基本是一样的,我用D触发器来识别电机的正反转,发现总有一定的概率识别不了。现在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测了一下无刷电机的霍尔信号,跟楼主的这个波形基本是一样的,我用D触发器来识别电机的正反转,发 ...

     硬件滤波是没办法了, 从软件的方面考虑吧,看二楼吧

网友:
这个波形不正常,查下硬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