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Control控制系统--EtherCat总线

楼主(2017-08-28):
LinuxCNC->raspberrypi->spi->stm32->EtherCat->Lan9252->stm32->脉冲方向->步进电机->三轴雕刻机

linuxcnc_ethercat

由于做总线系统。对EasyControl控制系统的脉冲式的全部资料在X宝上出售,有兴趣的上X上找"EasyContro控制系统"。

网友A:
在论坛这里能开源一部分看看,呵呵

网友B:
链接根本 就打不开

网友C:
是楼主卖的吗?
你所有的都卖了,何不将PCB也给卖了呢。
同时出套件呢?
不过我想咨询一下,你的FPGA用的哪个芯片,最高频率是多少,并行多少通道,分辩率是多少?与STM32之间的通迅方式采用?加减速计算是407吗?

网友D:
撸主研究了那么久,是接不到项目做才要卖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主研究了那么久,是接不到项目做才要卖代码吗?

一言难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楼主卖的吗?
你所有的都卖了,何不将PCB也给卖了呢。
同时出套件呢?

当然是了楼主在卖了。

FPGA是ep4c6e22c的144脚,4个轴,与stm32用的是并口的EPP协议(linuxCNC带的一个FPGA程序用的是EPP)。

stm32上计算加减速。把LinuxCNC的实时部分放到stm32f407上。最大的差别是double变成了float。

电路上原理图有。

目前还有几块库存的板子。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了。

stm32的周期是1ms。

网友E:
个人感觉能用的上ethercat设备的,一般会选倍福的硬件软件,少部分驱动器选其他大厂的,除非自己公司有降本的需求!简单说能上ethercat的都不差钱!楼主还是考虑给别人做全套控制系统搭建比较好,单卖可能不乐观!

网友F:
楼主的系统是在STM32上实现的EthCAT maste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系统是在STM32上实现的EthCAT master吗?

貌似这个意思,那个Lan9252只能做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根本 就打不开

可以打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能用的上ethercat设备的,一般会选倍福的硬件软件,少部分驱动器选其他大厂的,除非自己公司有降本 ...

项目做了不一定能有很快能有收益。

做一些前期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这里能开源一部分看看,呵呵

就一点东西,开一下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系统是在STM32上实现的EthCAT master吗?

主要用STM32来做主站,MCU的时序好控制。

后面还在想用别的方案。

网友:
搜不到啊

网友G:
做成一个运动板,然后做些DOM,不同系统可以调用输出,就卖运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H:
在X宝上也收不到啊!!

楼主:
关键字有误找不到了 是:"EasyControl控制系统",原"EasyControl控制系统"少了个"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X宝上也收不到啊!!

sorry!

是“EasyControl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成一个运动板,然后做些DOM,不同系统可以调用输出,就卖运动板就可以了 ...

这个毕竟是小众的。同时搞linux,PC的GUI,stm32,fpga,运动控制的人不多的啊。

网友(2018-02-26):
在某宝上没搜索到啊

楼主(2018-04-2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2MzY2Njg3Mg==.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EasyControl EtherCat控制系统上线了:

1.LinuxCNC强大基础。
2.x86Linux隔离CPU核心运行实时任务。
3.intel DPDK实时网卡驱动。
4.infineon的XMC4300芯片,提供ethercat从站+cortex-m4。
5.fpga完成步进脉冲+方向输出,一个板子提供6轴步进控制,测试视频中达3*6=18轴。

网友I(2018-06-21):
请问这个有哪些插补算法?前瞻做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有哪些插补算法?前瞻做得怎么样?

大哥是高手吧,前瞻太有高度了,能指教一二吗?

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啊!

楼主:
还有不少差距啊

网友J:
请问楼主 为什么中间还需要树莓派?你这个linuxcnc是运行在x86上面的 还是在树莓派上面的?

LinuxCNC->raspberrypi->spi->stm32->EtherCat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 为什么中间还需要树莓派?你这个linuxcnc是运行在x86上面的 还是在树莓派上面的?

LinuxCNC->ras ...

ethercat 总线做了三种方案:

1.raspberry pi 3 + stm32f407主站方案。目前没再做了,到raspberry pi 4了再看看。

2.x86主站。

3.stm32h743主站。

网友C:
引用 楼主:
ethercat 总线做了三种方案:

1.raspberry pi 3 + stm32f407主站方案。目前没再做了,到raspberry pi 4 ...

不做从站吗?主站用的stm 芯片好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做从站吗?主站用的stm 芯片好高端。

stm32h743片内内存还不太够用,跑1ms可以,更快就不好发挥了,x86的linux上的代码要完整移到MCU上还是有不少压力的。

从站用英飞凌的xmc4300的芯片。fpga是ep4ce6e22。一个从站可带6个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