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网没按文件做,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通常怎么处理?

楼主(2017-08-28):
8月16号左右下单开了个钢网,下单后我们发现文件钢网层有遗漏的地方,我们打电话到工厂看能不能修改或取消,工厂说:已经做了不能改了。这个我们自己的问题,就这样吧,将就先用下,下次再改。8月24号左右,我们修改了文件钢网层,从新下单。结果新钢网回来,和第一次开的一样的,我们新修改的地方没有加工出来。第二次钢网加工期间也没有任何沟通。打电话到工厂,工厂说:1、8月16已经沟通过了。2、我们没有备注。3、4、5、。。。说了挺多的。最后给的处理方法是我们把钢网发过去,改好了发回来。发过去的快递费要我们自己出。工厂的回复和处理方法我们不满意,大家有遇到过么?

网友A:
通过楼主的描述,还搞不清楚具体是哪方面导致的。   有无更具体的图片 ,文件,或者具体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楼主的描述,还搞不清楚具体是哪方面导致的。   有无更具体的图片 ,文件,或者具体哪里错了。 ...

钢网没有按照文件钢网层来开,你觉得有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钢网没有按照文件钢网层来开,你觉得有什么原因?

你出gerber jlc是按gerber做的。否则就是你文件不正确。是不是过孔也给你开上了?或者防溅焊盘没开好?

注意,jlc那边也是人,每个人都不可能有一样的理解。为了避免扯皮,你自己手动做标准文件是上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出gerber jlc是按gerber做的。否则就是你文件不正确。是不是过孔也给你开上了?或者防溅焊盘没开好?

好吧,看来是我们自己的问题。PCB正面一块铜皮上开的窗,大电流的,考虑的是锡膏上去就不用人工加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来是我们自己的问题。PCB正面一块铜皮上开的窗,大电流的,考虑的是锡膏上去就不用人工加锡了。 ...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的是:电路板绿油开窗了,   那么你希望钢网也要开窗,  这样上自动印刷机,可以机器加锡,回流焊,增大过电流,不用人工手动加锡。

这种情况, 一定要特殊说明的。 或者你的gerber文件,钢网层   已经添加了这个开窗,否则,一般导出这个开窗不会开钢网的。

另外,为了避免浪费,钢网开这种窗都是要间隔开窗,不能一大片上锡。

网友:
下单时选择人工确认,选择查看钢网的PDF文件。这样有问题了也可以和他们联系修改,他们修改好会再发PDF文件要你确认的,就是时间慢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的是:电路板绿油开窗了,   那么你希望钢网也要开窗,  这样上自动印 ...

绿油层钢网层我还是分得清的。我不指望我只开了绿油层,让别人去给我开钢网层。第一次PCB文件绿油层开窗,文件钢网层没开窗,钢网做出来没开窗,这个我知道啊,不然就不会自己改文件第二次下单了。第二次下单,文件绿油层开窗,文件钢网层也对应开窗,可是钢网回来没开,还是和第一次一样。

网友:
终极解决方法——自己出Gerber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油层钢网层我还是分得清的。我不指望我只开了绿油层,让别人去给我开钢网层。第一次PCB文件绿油层开窗 ...

绿油窗开也不一定做钢网了 一般是有零件焊盘才会开窗 下单时有个制作规范  你可以看下 应该有清楚说明的  你想特殊开窗就需要用图片要求 而且这种情况为避免误会最好选择人工确认 他要是做出来的钢网文件有的 但实物没有应不会抵赖 目前我没碰过这种情况  唉 叹个气  现在开钢网像吃饭一样频繁了

网友:
Gerber都快成月经问题了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个发原始文件扯皮的事

网友:
我用gerber文件,JLC曾少做过一个窟窿,他们是直接认错了
如果是PCB设计文件,就意味着JLC的工程师要去做转换,多了环节,出Gerber吧,责任分明

网友:
GERBER文件和你做回来的实物一样吗?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把钢网文件弄混了,修改后的新文件下单,仍按上次的旧文件加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把钢网文件弄混了,修改后的新文件下单,仍按上次的旧文件加工。对不对? ...

应该不是文件弄错了吧,真正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D:
不得不说一下,防锡珠方面,嘉立创的钢网处理人员没有培训好。

很多器件都需要开防锡珠处理,但嘉立创的钢网处理,处理的极少,比如0603的都直接不处理。导致小批量的时候会出现了少量的一些锡珠。希望这方面能加强培训。

我现在都只能手动修改器件的钢网层,然后再发过去加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说一下,防锡珠方面,嘉立创的钢网处理人员没有培训好。

很多器件都需要开防锡珠处理,但嘉立创的钢 ...

防锡珠默认是从0805封装开始防的,如果0603的封装也防的话,下单时可以备注一下就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防锡珠默认是从0805封装开始防的,如果0603的封装也防的话,下单时可以备注一下就可以做。 ...

0603应该加入默认开防锡珠的名单才好。

以我上次的锡珠掉落的经验看,TO252的焊盘的处理也很惨,几乎每个都溢出锡珠了。

你们处理TO252,仅仅是把大焊盘网格化而已。
之前别家开的钢网,TO252的大焊盘是开成接近于三角形的形状,效果就很好。

楼主:
我以为这件事就单独一件是就完解决了就完了,没想事情没解决呢,后面问题来了。。。
同事反映说现在每次下单都被强制确认PDF文件,没办按以前的下单了,这样整体时间就要久些。
我就呵呵了,有种被穿小鞋的感觉啊
然后我仔细读了下《深圳嘉立创激光钢网制作协议》,写的挺好啊。
但是我们这次下单生产没按协议来啊,出问题了沟通的时候各种理由反正都是为我们考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这件事就单独一件是就完解决了就完了,没想事情没解决呢,后面问题来了。。。
同事反映说现在每次下 ...

这个说明是2013年发布的,后来客户认为不合理的规范就在慢慢改动,最新的请看下单页面哈。

让您确认PDF不是穿小鞋(这话太严重了)。确认PDF只是想避免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而且有没有开错在开网前就确认好了,这样不是对您也是一种保障吗?一出错了其实大家都不开心。
如果说后续你觉得我们开的钢网都没什么问题了,可以再通知我们修改。
确认PDF的时间上面一般是付款后1-2小时左右,即可上系统下载确认,不会耽误太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