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测得重力加速度不准确,误差±5左右,是芯片问题吗?

楼主(2017-08-28):
        最近用MPU6000使用SPI做一个模块,测试发现经过单位换算后得到的重力加速度不准确,不是在9.5m/s^2附近就是在10.3m/s^2附近,换了多个芯片后都一样。无奈用买的MPU6050模块测试,发现也有同样的现象,重力加速度的值测得的有些准确(±0.1),有些就差得很多(±0.5)。
        不知道大家在使用MPU6000或者MPU6050的过程中是否遇到同样问题,难道我买的这批MPU6000芯片和MPU6050模块都有问题?我记得使用中加速度是不需要校准的,陀螺仪需要校准消除零差,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希望使用过的朋友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谁告诉你加速度计不需要校准了,搜加速度计六面校准……

网友:
我用过很多  6050好像没有遇到过重力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加速度计不需要校准了,搜加速度计六面校准……

好吧,小白谢过了。。。。

网友B:
±0.5% 不在合格范围内吗?我们有款产品10%以内都算合格

网友:
一定要先校准

网友:
先校准试试吧,如果还有误差试试ST的LSM6DSL。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 不在合格范围内吗?我们有款产品10%以内都算合格

9.8的重力加速度大到10.5有点不能接受啊

网友:
椭圆拟合,六面校准

网友:
我做过,但图片不知怎么上传

网友:
中间焊盘有没有焊接?PCB应力也有可能导致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