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设备里面用的位置传感器,传感器坏了现在需要...

楼主(2017-08-28):
一台老设备里面用的位置传感器,现在传感器坏了 需要更换......
电阻大概量了一下 0032K欧~1.379K抠 电阻片上还有转床转过哪些电阻片的痕迹
请各位大神帮帮眼那里可以卖到或者能不能自己订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多少钱左右啊?

你发的这种图片我刚才问他了,就是他们厂的产品,你赚了!这种概率都碰得到,不用定制的话就便宜了

网友:
你这像是直线电位器?

网友:
可以找个阻值相当的 双联滑动电位器 代替 不过位置肯定需要从新校准了

网友B:
淘宝一大堆,关键词“导电塑料 位移”。

楼主:
谢谢各路大神 大小和位置都是用在设备上估计是不能改
这个尺寸的不知道需不需要找厂家那边做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大堆,关键词“导电塑料 位移”。

收了一下 没有看到类似的哦

楼主:
刚收到风 可以找渡炭膜的厂家帮忙做 不知道做几十个需要多少钱

网友A:
我倒是认识做这种传感器的厂家,但是几十个定制费用可能比较高,如果确定要定制,我可以给你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收到风 可以找渡炭膜的厂家帮忙做 不知道做几十个需要多少钱

几百块还是要的

网友:
类似这样的定位,恐怕还是要校准的

网友:
我见过一种拉线编码器,用了个10圈精密电位器,其他电压信号,plc用ad模块转换成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认识做这种传感器的厂家,但是几十个定制费用可能比较高,如果确定要定制,我可以给你联系方式 ...

大概多少钱左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多少钱左右啊?

我也不清楚,不是这个行业的,只是以前碰巧认识这么个人而已,如果需要的话,我把联系方式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种图片我刚才问他了,就是他们厂的产品,你赚了!这种概率都碰得到,不用定制的话就便宜了 ...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谢谢

短消息你了

楼主:
还要感谢一下万能的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