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电子线材、插头、端子制作软件吗?

楼主(2017-08-28):
可以很清楚的表述线材、端子的尺寸规格,用户只填写改改就可以了,这样方便研发人员与工厂对接,不至于做错,有知道的分享下,谢谢。

网友:
估计没有吧,找了好长时间了,没发现有这类的!

网友:
我也在寻找这种软件,做整机走线图太麻烦了。

网友:
自己手画一张图纸

网友A:
众筹一个这样的软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筹一个这样的软件好了

这个不做,搞软件开发的,筹起来

网友:
我目前是用CAD画的,一根线一张图,烦死人了。

网友B:
这涉及面太广了,太多了,TE,MOLEX,AMPHENOL等各家有各家不同的连接器,圆孔端子,管状端子,Y型 等。

如果厂家网站支持强,可以下载到3D图纸直接使用,一般就画个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涉及面太广了,太多了,TE,MOLEX,AMPHENOL等各家有各家不同的连接器,圆孔端子,管状端子,Y型 等。

对这个事就应该厂家去做

网友(2018-02-03):
线有线材,端子有端子的规格,各搞各的。没有统一的啦

网友:
proe上3D布线,再转成2D给生产加工,我就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