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电流采样的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17-08-28):
该差分电路为一块无刷电机电流采样处理放大的处理电路,放大倍数Av=2.87,很实用的一个电路,供大家参考。

1:但实际仿真时,有一点不解,如下图的仿真电路,V1=1V电压输入,去掉了运放同向输入端偏执电压,得到的放大倍数正好是AV=2.87

2:按照项目里的原理图进行仿真,实际仿真输出放大倍数不是2.87

在这里抛砖引玉,抛一个问题给大家,经过实际仿真,项目中加了偏执的电路的,仿真的放大倍数误差比较大,没有加偏执的反而很准,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运放正相输入端,为什么要加这个偏执电压?
感兴趣的可以讨论下这个问题。推到下输入输出的函数关系。、

网友:
偏置电压是为了区别出电机相线流入和流出的电流!

网友A:
修改R23(10K)电阻为2K;
A = Rf/Ri = 2K/1068 = 1.87;
这是标准用法;

从上面可以看到,1.87+1=2.87;就是说,给出的2.87本身没有考虑R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R23(10K)电阻为2K;
A = Rf/Ri = 2K/1068 = 1.87;
这是标准用法;

完全正确,101分,额外多一分,是给层主的100个攒,

网友:
一般选偏置电阻与反馈电阻相同(方便计算),这时Vo = Vref + Rf/Ri * Vi
引入偏置电压目的是将输出电压抬高到Vref,用于检测相线电流的方向。

网友:
三楼正解。一般是这样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R23(10K)电阻为2K;
A = Rf/Ri = 2K/1068 = 1.87;
这是标准用法;

加1.6偏置的那个电阻应该等于反馈电阻2k,输出等于1.6+输入*2k/1068,输入1V时,输出等于3.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1.6偏置的那个电阻应该等于反馈电阻2k,输出等于1.6+输入*2k/1068,输入1V时,输出等于3.47。 ...

完全正确,实际上修改这个电阻阻值也就改了放大倍数

网友C:
请问simview是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simview是什么仿真软件

PSIM,电力电子方面用的多

网友D(2017-11-15):
引用 网友A:
修改R23(10K)电阻为2K;
A = Rf/Ri = 2K/1068 = 1.87;
这是标准用法;

请问标准用法为什么放大倍数这么小呢?如果电机由于电流和采样电阻功率的限制,导致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较小,为了满足单片机的AD采样范围,需要很大的放大倍数,这样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标准用法为什么放大倍数这么小呢?如果电机由于电流和采样电阻功率的限制,导致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较 ...

修改电阻比例,理论上可以成为任何增益,实际上只能在元件特性范围之内做

网友E:
检测电流,大家可以考虑Ti这2个芯片,外围简洁,性价比挺高, 含税不到2元。

INA180B4IDBVT (单向)
商品编号:C129286
资料在此:

INA181A3IDBVT(支持双向电流检测)
商品编号:C129285
资料在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改电阻比例,理论上可以成为任何增益,实际上只能在元件特性范围之内做

再请教一点,如果计算之后需要很大的增益,需要考虑使用二级放大吗?多级放大相比单级大增益放大的优劣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请教一点,如果计算之后需要很大的增益,需要考虑使用二级放大吗?多级放大相比单级大增益放大的优劣是 ...

根据电路要求和所用原件来定;
一般很大增益的用多级电路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C14对电路的影响,怎么去分析

网友(2018-01-25):
引用 网友E:
检测电流,大家可以考虑Ti这2个芯片,外围简洁,性价比挺高, 含税不到2元。

INA180B4IDBVT (单向)

谢谢分享,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