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問~設備會自動調變鮑率 怎麼辦?

楼主(2017-08-28):
新手發問~
我司在研發產品的時候有一個儀器會自動調變鮑率(波特率)
我這邊的鮑率設定為9600
但有些訊號該儀器會以4800回傳給主控晶片
且在這兩個訊號中間主控晶片並沒有船任何訊息給該儀器
請問各位大大久無類似的經驗?
這很常見嗎?

請各位幫忙!!
以下附上邏輯分析儀的分析圖,由於時間太長,我只抓出重要訊號

我是使用 arduino 的 SerialPort

网友A:
楼主湾湾人? 鲍率=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湾湾人? 鲍率=波特率?

是台灣人
鮑率就是波特率

有甚麼頭緒嗎?

网友B:
同一个仪器通讯会变波特率?

网友C:
mcu两个串口,rx并联,就可解析两种波特率了,三种就三个串口并联。是rx并联。tx用其中一个串口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仪器通讯会变波特率?

是的,同一個儀器
會自動變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两个串口,rx并联,就可解析两种波特率了,三种就三个串口并联。是rx并联。tx用其中一个串口的就行了。 ...

這方法應該很不錯,但可惜我的板子不支援這個方法
因為程式模擬一次只能開啟一個串口
學到一招,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同一個儀器
會自動變波特率

那RX端只能用软件方式做自适应波特率

网友D:
用timer采集每个跳变信号
手工计算出数据和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RX端只能用软件方式做自适应波特率

你是指4800的資料用9600看雖然是亂碼但是可以找出其中訊號的意思嗎?
這樣會不會很大程度的影響整個程式穩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timer采集每个跳变信号
手工计算出数据和波特率

你是指4800的資料用9600看雖然是亂碼但是可以找出其中訊號的意思嗎?
這樣會不會很大程度的影響整個程式穩定性?

网友:
找最窄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测其宽度,算其频率,就是波特率-------鲍率
我这几天在调试7816卡,也是这么看波特率的,设对了,LA才能出来Byte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4800的資料用9600看雖然是亂碼但是可以找出其中訊號的意思嗎?
這樣會不會很大程度的影響整個程式穩 ...

RX读高低电平的宽度算出波特率,然后根据算出的波特率读数据

网友:
4800,9600切换应该有规律吧,找对规律,接收端同步切换

网友:
自适应波特率就行了,现在stm32库直接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