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玩(1个硬盘安装双系统,1>Win10 2>Android-x86)

楼主(2017-08-28):
近期在玩(1个硬盘安装双系统,1>Win10 2>Android-x86)

将1个硬盘分割3区 ,(1区 > 300G Win10), (2区 > 50G Android-x86), (3区 > xxG Data),安装都很容易 ,但是在安装 Android-x86 就有1个问题了,可选用格式 EXT4 / NTFS 这2种来安装,用 NTFS 格式 Android-x86 系统就占用了百分九十八的空间 (共50G),用 EXT4 格式安装完 Android-x86 系统才占用了4G (共50G),问题来了,就是关机后再不能起机(开机)。

为何要安装Android-x86,将x86 PC变作网络电视机顶盒,超好玩。

楼主:
Android-x86 安装秘技:
1> 不要应用Android-x86自身的格式化来格式EXT4 ,要外软件来做格式化EXT4 (我选用是GParted)。
2> 备份镜像 (我选用是Clonezilla)。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A:
将x86 PC变作网络电视机顶盒

这个有意思。。

网友B:
3年前玩过一阵把我的淘汰上网本(atom平台)鼓捣成安卓x86系统,用原生的镜像安装就可以搞定双系统
但是使用感受太不好了,主要是app各种闪退,基本上就是看着过个眼瘾
最后买了个安卓机顶盒搞定。上网本在柜子里吃灰

网友:
我想知道有什么好的遥控带开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x86 PC变作网络电视机顶盒,超好玩。

网络电视机顶盒没有 遥控器 不好玩 ...

无线键盘鼠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年前玩过一阵把我的淘汰上网本(atom平台)鼓捣成安卓x86系统,用原生的镜像安装就可以搞定双系统
但是使 ...

是你選錯了x86系統,玩遊戲的要用Remix OS遊戲版看某奇藝芒果台的就用chrome瀏覽器看  我等意識愛國看油管的就要原版的x86 iso安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選錯了x86系統,玩遊戲的要用Remix OS遊戲版看某奇藝芒果台的就用chrome瀏覽器看  我等意識愛國看油 ...

折腾不动了,atom加1g内存的配置放现在也就是200块的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x86 PC变作网络电视机顶盒,超好玩。

网络电视机顶盒没有 遥控器 不好玩 ...

何以在网络电视机顶盒的USB插入无线键盘鼠标,是你自己不会玩了。

楼主:
安装Android-x86 之后,就可以安装AAP(沙发管家)(用浏览器搜索( com.shafa),打开沙发管家,选择影视,再选电视直播,再选(电视家2.0(APP))来安装,之后打开电视家2.0,就可看到电视直播及很多电影,大家可用安卓手机试玩一下。但是在这里没有(爱国)是否不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Android-x86 之后,就可以安装AAP(沙发管家)(用浏览器搜索( com.shafa),打开沙发管家,选择影视,再选 ...

我家的电信IPTV机顶盒破解后就是安装沙发管家,跟ITPV共存随意切换,相当好用

楼主(2017-10-03):
今天终于攻破重重难关,将Android-x86安装在(16G U盘)作启动系统盘。

1>Android-x86安装在(VirtualBox)的VHD(虚拟硬盘)。
2>将 VHD转换为 IMG,用这个作转换格式的软件(StarWind Converter)。
3>用这个软件(win32diskimager)将IMG文件写入到U盘。
4>关机重新启动x86电脑,选择U盘启动开机,立刻进入到U盘的Android-x86作业系统中。

网友D: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凤凰还是remix?还是CM?
装系统问题不大,现在问题1:兼容性。app闪退的问题可以装arm兼容解决一部分,这个在贴吧有人讨论,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有问题。
                                       2:播放器硬解。不管intel的N3150还是AMD的E2-1800都无法选择硬解,点播直播类应用南瓜比较好,泰捷直接显示播放失败。
                                       3:遥控器。MCE兼容遥控器挺好用的 ,键值基本对的上。我的机器按下开关键显示器还会黑掉,但是风扇照转要等到待机时间到的样子才停。
看你桌面好像是CM的吧?电视家还没装 回头我装起来看看,说实在的播放器没法硬解做机顶盒真的 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凤凰还是remix?还是CM?
装系统问题不大,现在问题1:兼容性。app闪退的问题可以装arm ...

安卓X86系统(包括android x86、RemixOS、PhoenixOS、OpenthOS,后3个为衍生品)。

我安装当然是原生态android x86,看12楼的(安卓X86卓面)图片就是了。

真是牛头不拾马咀我在这里一直是讲用(PC兼容机 x86硬件架构机),来安装android x86系统,你讲你是用ARM的机顶盒…##…#。

网友E:
只要有*.m3u的直播源文件,Windows中用Potplayer播放器直接打开*.m3u,就可以看直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X86系统(包括android x86、RemixOS、PhoenixOS、OpenthOS,后3个为衍生品)。

我安装当然是原生态and ...

大哥,你开篇讲的就是替代机顶盒啊,我并没讲我在用arm,n3150和e2-1800都是如假包换的x86,硬解调不出来,arm就不会有这问题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要有*.m3u的直播源文件,Windows中用Potplayer播放器直接打开*.m3u,就可以看直播。

能否共享下您的直播源文件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否共享下您的直播源文件哈?

网上找的:电视直播m3u(20170731).m3u,  部分可能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上找的:电视直播m3u(20170731).m3u,  部分可能失效了。

谢谢分享~

网友:
看起来很好玩儿。

网友:
这个可以安装在虚拟机上不

网友:
装个bluestacks就可以在win下用安卓应用了。我在pc上玩保卫萝卜

网友:
genymotion兼容性不好,游戏装不上。

楼主:
如果要玩*.m3u的直播源文件,可安装KODI中文版开源多媒体影音中心播放器 - 打造家庭影院高清电影库必备软件神器,Kodi 能带给你更优雅、舒适的观影体验,可以说是目前同类软件中当之无愧的 No·1。首先,免费开源跨平台+配置要求低的特性让 Kodi 不仅能在 Windows、Mac、Linux 电脑上使用,甚至在 Android、iOS 手机/平板以及像「树莓派」这样的微型电脑或很多安卓机顶盒(网络播放器)上流畅运行,兼容性和适用范围极广。
     Kodi 是一个万能格式高清播放器,支持解码播放几乎所有流行的音频和视频格式,3D、4K 高清什么的都没问题。它集电影视频、音乐、图片管理和播放于一身,不仅能读取本机硬盘、移动硬盘的影音内容,最重要的是它还能通过局域网播放和管理其他电脑、NAS (网络存储服务器) 里的内容。这使得任何人都能轻松将手头上的电脑设备变成客厅中强大无比的网络影音播放机。

楼主:
KODI播放器功能非常强劲,21楼的直播源(电视直播m3u(20170731).m3u),  部分可能失效了)真的是部分是失效了,看(洋片)电影可自己增加中英文字幕,但是要自己动手安装元件源及厍,也可安装(精灵)来自动安装元件源及厍,这个KODI播放器真是非常好玩的。

网友:
你们玩得真带劲!  KODI俺也来看看!

楼主:
KODI播放器功能非常强劲,可以下载电影片源或电视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KODI播放器功能非常强劲,可以下载电影片源或电视源。

      哇哈哈~~~,   我的也能放电视了, 确实好用!!!
      请教你是怎么做到的, 在哪里下载, 我没找到呢?

楼主:
今天为玩安桌系统的KODI播放器,在深圳购买了网络安桌电视机顶盒(TX3mini)(ROM 16G,2G RAM)才200元,可支援4K播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有*.m3u的直播源文件,Windows中用Potplayer播放器直接打开*.m3u,就可以看直播。

哪里弄直播源文件?播放卡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