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稳定的触摸按键芯片,5个按键需求

楼主(2017-08-29):
求推荐好用稳定的触摸按键芯片,有5个按键需求。
最好是自己用过的,稳定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
在论坛搜了几天了。都是推荐这个推荐那个。也没看出来哪个比较好。而且有的也只是看到别人用过,并没有自己亲自使用。
自己不使用就会有好多坑没有碰到,所以参考性较低。

先谢谢大家了

PS:有人推荐了厦门的,我拿到规格书了,发上来
开漏输出+IIC输出

模拟输出+IIC输出

布板建议

网友A:
用过厦门芯网的XW系列的,用的是9键的,用在消费电子上,个人觉得稳定性、价格各方面还可以,楼主要的5键的,这家也有,厂家FAE跟我说的是和9键的基本一样,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厦门芯网的XW系列的,用的是9键的,用在消费电子上,个人觉得稳定性、价格各方面还可以,楼主要的5键的 ...

好的。我看看。谢谢

网友B:
我也是用了这个芯片,效果还不错,之前找了几款芯片,效果都不理想,结果这款运行起来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了这个芯片,效果还不错,之前找了几款芯片,效果都不理想,结果这款运行起来很稳定 ...

嗯。找了他们销售,拿了资料,正在看。

网友:
我也用过这个牌子的,感觉还不错,性价比可以

网友:
目前我正在用TS08N  8键的,很好用。不用通信,高低电平,和普通按键一样,。布线随便来,我测试用洞洞板焊的,都很好用

还有用过赛普拉斯的,II通信,看到这个程序库我头大,用起来费时费力,不过也很好用,,唯一感觉不好的就是对面板材质,厚度要求比较严格,,也许我参数没选对

网友C:
没有用过触摸专用芯片。有个疑问,直接使用单片机的AD口采样行不行?

网友:
赛普拉斯的只不过用起来比较麻烦,技术支持不好找,但是据说是最 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触摸专用芯片。有个疑问,直接使用单片机的AD口采样行不行?

单片机AD口好用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专门做触摸芯片的厂商了。

网友(2017-11-07):
最终选型哪个芯片,我也在找5个按键的电容触摸IC

网友:
以前用过 sc05a,

网友:
深圳阿达电子的ADPT005

网友(2018-01-08):
触摸专用芯片   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QQ  1653856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