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32M DDRII单片机又一款,这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楼主(2017-08-29):
看到这个帖子有感而发: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9647-1-1.html

这次是PIC的单片机:http://www.microchip.com/design- ... e/pic32mz-da-family

没用过PIC的,不知道PIC的片子好买不好买。话说内置大容量内存是趋势了,期待更多类似的片子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死贵,还不好买

好像是五六十块,还算好吧?

网友:
PIC32就算了。

网友B:
200MHz,300MIPS,只看这个觉得性能不是多高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五六十块,还算好吧?

能买到?如果能够这个价格买到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买到?如果能够这个价格买到还是很不错的

能不能买到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MHz,300MIPS,只看这个觉得性能不是多高样

我感觉性能不会受太多影响,我看上面除了DDRII外,还有FLASH和SRAM,这样DDRII用来做显存,指令和数据分开。比那些DDRII即用来做显存,又用来放指令和数据的,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D:
要是5,60的话做工控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5,60的话做工控还是很有优势的

新塘的才4$你说便宜不?

网友:
digi-key上面基本200/pcs,目前没有价格优势,大家想玩还是等明年在说吧,TAOBAO 上基本是通用的PIC32MZ  ,不带DA的

网友:
基本能DIY的就是那个176脚的是TQFP的 ,自带DDR32M ,其他两个169脚和208脚时BGA的,就208脚可以外接扩展DDR2 64M

网友E:
MIPS核心的,卖得死贵,搞不懂这种芯片一般在什么场合。

网友F(2017-10-16):
引用 网友E:
MIPS核心的,卖得死贵,搞不懂这种芯片一般在什么场合。

没用过

怎么用看外设吧

新的 PIC32MKGP/MC 系列 如 PIC32MK1024MCF100   带 6个 正交编码器接口 ,fpu支持双精度浮点

软件配好  单片实现 5轴联动CNC 控制器 ,还可以控制主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

怎么用看外设吧

主频多高?能做6轴有点玩笑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主频多高?能做6轴有点玩笑吧

看算法复杂度和优化吧。
pic32 mk mc 的fpu 乘加操作为例
单精度 4fpu cycle延迟,一个指令花1fpu cycle
双精度  5fpu cycle延迟, 一个指令花2 fpu cycle

位置环速度到2k足够了,100mhz 主频  5轴 2k*5  轻轻松松啊

联动的话没试过,不够快再扩展dsp

网友:
实用性问题,还有就是供货也是问题

网友:
准备撸LPC4370  M4 +M0+M0 3核 ,80M高速ADC ,好买,才40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算法复杂度和优化吧。
pic32 mk mc 的fpu 乘加操作为例
单精度 4fpu cycle延迟,一个指令花1fpu cycle

何必那么费劲,,

Cortex-M7双发射600MHz,DSP扩展,双精度浮点单元,,比这200MHz的PIC32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何必那么费劲,,

Cortex-M7双发射600MHz,DSP扩展,双精度浮点单元,,比这200MHz的PIC32不知道高到哪 ...

一般m4 m7 带1到2个正交编码器接口,可以做1个轴 ; 多轴  要挂 FPGA做 编码器接口,或者用定时器做正交解码器.

有用ti  DSP实现的 多轴控制器
http://www.ti.com/devnet/docs/ca ... &productId=2618
http://www.dynomotion.com/KFLOP.html

采用   TMS320C67-200MHz  浮点DSP,处理能力 1.2GFLOP ,还挂了一片fpga , 要 支持 RTCP 还得折腾

网友I:
何必那么费劲
V3S,1.2G A7,64MByte内置,RGB,CSI,SPI等资源。
重要的是价格仅25元左右。TQFP封装

网友:
楼上的芯片很强大

网友J:
你们啊,我搞了PIC非常久了,怎么说呢,第一是价格死贵,没错。。。第二,就是软件的支持度,不像ST那么齐全的官方库。。。其他方面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何必那么费劲
V3S,1.2G A7,64MByte内置,RGB,CSI,SPI等资源。
重要的是价格仅25元左右。TQFP封装 ...

可有开发板?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们啊,我搞了PIC非常久了,怎么说呢,第一是价格死贵,没错。。。第二,就是软件的支持度,不像ST那么齐 ...

8位、16位的不敢说
但32位的,Cortex-M系列从价格最便宜的到性能最高的、功耗最低的、功能最多的无所不有,,而且开发环境又好,,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要用PIC32

网友:
全志的片子很强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何必那么费劲,,

Cortex-M7双发射600MHz,DSP扩展,双精度浮点单元,,比这200MHz的PIC32不知道高到哪 ...

哪个型号的m7有这么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哪个型号的m7有这么叼了?

NXP的iMX RT1050

据说计划中的iMX RT1200频率更高,,1GHz!!!

网友:
1050估计会火

网友:
引用 网友H:
8位、16位的不敢说
但32位的,Cortex-M系列从价格最便宜的到性能最高的、功耗最低的、功能最多的无所不 ...

我这里就是指的全面的型号,8位的,16位的,32位的PIC都这个德行。。。同功能芯片,PIC都是死贵。。。。

网友:
v3s,马云上有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