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嵌入式三层交换机模块

楼主(2017-08-29):
有个项目需求需要一个三层交换机模块,最少10口,最好12口。
周立功有二层交换机模块,这种交换机模块好像都是二层的,三层的估计不好找,各位有见过的麻烦给说一下,
下面是周立功的二层交换机模块,我需要的三层的尺寸要和这个类似,不能太大。

网友A:
3层 交换机不好找 找多wan的路由器还是有的

网友:
看看三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层 交换机不好找 找多wan的路由器还是有的

是,多wan口路由也是一个思路

楼主:
现在就在用三旺的二层交换机模块,可惜他们也没有三层交换机模块

网友:
三层交换直接上LINUX吧,不过10多个口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这个模块的 链接给发一下好吗?我需要无线网桥,把以太网转wifi,不知道zlg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的 链接给发一下好吗?我需要无线网桥,把以太网转wifi,不知道zlg有没有 ...

http://www.zlg.cn/ethernet/ethernet/product/id/70.html
这个是周立功的,但是这个模块他们已经不卖了,
http://www.3onedata.com.cn/g/product/29/index.html
这个是三旺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C:
二层交换机是不是指交换机工作在tcp/ip的第二层,即数据链路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层交换机是不是指交换机工作在tcp/ip的第二层,即数据链路层?

是的

网友:
三旺应该有

网友:
10个口 还要做路由 做三层,这需求比较少吧 原厂也不出这样的芯片吧,最少24口 48口才有这样的交换机吧

网友D(2018-05-23):
楼主,这个最近还有需求吗?我们这里给客户做了一款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最近还有需求吗?我们这里给客户做了一款类似的

目前不需要了 多谢

网友(2018-08-10):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最近还有需求吗?我们这里给客户做了一款类似的

在么?1光6电的交换机模块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