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TVP中设置烧录区域?

楼主(2017-08-29):
开发平台:IAR 7.6 + STVP + ST-Link V2

问题:
我在STM32的Flash中建立一个数据区域,
但每次更新烧录程序时把整个Flash非程序区全刷写为0xFF
如何在STVP中设置烧录区域,保留数据区域中的数据?

网友:
flash当eeprom用的,一檫就全檫了

网友:
好像是回全清的,不能选区域

楼主:
晕了,这样就比较麻烦。只能外加存储芯片,同时也要用到更多的IO。

网友A:
不加密是可以烧录区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密是可以烧录区域的。

怎样操作?

我现在用Program ---- Address Range,但只能一页一页地写,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操作?

我现在用Program ---- Address Range,但只能一页一页地写,麻烦。 ...

就是这个输入地址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输入地址范围的。

这个不能输入地址范围不能超过一页,只能一页一页手动刷。

楼主: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1、Targe ---- Erase Sectors... 选择擦写的页,然后执行擦写。
2、Targe ---- Programm... 然后在Skip Flash Erase 前打上勾
然后执行Start

网友A:
以前烧录过STM8S系列,8位机没有页的概念。刚才看了一下,STM32确实不能一下烧录很多页。
J-flash软件可以一下子烧录几个页,使用jlink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烧录过STM8S系列,8位机没有页的概念。刚才看了一下,STM32确实不能一下烧录很多页。
J-flash软件可以 ...

谢谢,看来要换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