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异类用法

楼主(2017-08-29):
第一次看到变压器可以这样使用,输入绕组是两个110V的,串起来时给变压器供电就变成220V了,在其中一个110V输入绕组上还可以接个110V的负载,如图,这样使用有什么讲究没有,对变压器和负载又没有坏处?大家都见过没有??

网友:
是110V和220V切换吗

网友A:
如图??我可能是瞎了

网友:
自耦变压器/调压器没见过么?

网友:
应该是2楼说的电压切换用的吧

网友:
这种用法很多的

网友:
啊,我的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我可能是瞎了

+++++++++++++++++++10086

网友B:
这是变压器的基本用法,相当于自耦变压器。比如普通的机床控制变压器,输入端有380V与220V,有三个端子,
1号与2号之间是220V,1号与3号380V,那么当接220V输入时1号端子与3号端子也可以输出380V,其实就是当自耦变压器使用。

楼主:
传不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变压器的基本用法,相当于自耦变压器。比如普通的机床控制变压器,输入端有380V与220V,有三个端子,
1 ...

嗯嗯嗯你说的很对

网友:
在日资厂常见

网友:
110v 上的电流不能超过线圈额定电流,因为设备和第二个线圈是串联关系

网友:
夫图之缺乎,岂不若言之于大屌?

网友:
小日本的电子仪器,配套的风扇是110V; 变压器是2个110V的绕组;

设备切换到220V时,风扇就是并联在其中一个110V的绕组上,就是楼主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