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在Keepout上选中了keepout,就不会被作为外形?

楼主(2017-08-29):
用keepout层作为外型。
然后有一段是单纯为了禁止布线用的,
像这个螺丝孔最外面这一圈

那是不是把keepout的keepout选中,就不会被作为外形?

网友:
删除掉的好,  不然最后做出来就按大圈挖个孔了。

网友A:
如果发的PCB文件到立创做,他们应该会帮你处理的,但是不建议这样做。
以前我都是用Keepout层作为外框图,螺丝孔也是直接在Keepout层画个圈,后来AD换到17版本,发现不行了,Keepout只能作为禁止布线层,而外框层要放到Mechanical层了。
建议这样做,然后螺丝孔用焊盘

网友:
是的,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发的PCB文件到立创做,他们应该会帮你处理的,但是不建议这样做。
以前我都是用Keepout层作为外框图, ...

AD17默认就是把keepout的keepout选中,我也被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17默认就是把keepout的keepout选中,我也被坑过

是的,但这是对的,我们以前是错的。

网友C:
本来keepout是意思就是禁止布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把它当作外框,然后就乱套了
我一直都是用机械1作外框,keepout用于禁止布线,JLC从未误解过我的意思
最近开始提供gerber文件给JLC,keepout层不用了,更是不会搞错

网友:
一直用keepout做外形,没有制板厂提出有问题,包括嘉立创。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来keepout是意思就是禁止布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把它当作外框,然后就乱套了
我一直都是用机械1作外 ...

你试试把文件发给JLC,保准给你在用keepout层标注的打一个大洞。而且死不认账!说规定 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 只认一个。
现在我都是老老实实用只用keepout层。需要禁止布线的,先用keepout画,在发出去做板之前改成其他层。
有时候你想按正规走,别人不按正规来。在中国只能按潜规则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把文件发给JLC,保准给你在用keepout层标注的打一个大洞。而且死不认账!说规定 机械层和禁止布线 ...

不会吧!
我经常在keep层做各种标识,从来不给我开孔,因为我备注一句话:keepout不是开孔和机械尺寸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
我经常在keep层做各种标识,从来不给我开孔,因为我备注一句话:keepout不是开孔和机械尺寸层。 ...

碰上奇葩客服,和他说也没用。他首先说是你的责任,因为立创的文档里面说了只认一个层。
当然我有几次忘了改,负责任的审核会打电话来问。 发现以前的都比较负责任,有问题都会来问的。现在新招的估计业务不精,出了问题都是推卸责任,估计和考核有关。
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只是反映一下情况,并不想索赔之类的事。很多样板都是验证设计用的。但是推卸责任让人很不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把文件发给JLC,保准给你在用keepout层标注的打一个大洞。而且死不认账!说规定 机械层和禁止布线 ...

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在板子上,机械1和keepout的区分很明显啊,我觉得JLC的工程师搞错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担心有误会,备注一下就行了。
不过,综合多种原因,我已经开始改为提交gerber文件了

网友: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keepout层:只是禁止布线层,原则上并不影响制PCB板。

Mechanical层:这个才是真正的控制PCB尺寸、开孔的!

然而,很多由维修工转的工程师,在画板时,弄不清这两个层的用途,而电脑上显示的颜色又是一样的!所以混用!

所以才有:普遍将keepout层当作Mechanical层来用的现象!

最佳的选择,有两个:

一、将错就错,就将keepout层当作Mechanical层来用:只要你不使用Mechanical层,PCB板厂知道是维修工画的板,也能制出PCB的。

二、按正规的来:在Mechanical层上画外形、开孔等等和机械尺寸、形状有关的。

网友:
Keepout 已经被乱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在板子上,机械1和keepout的区分很明显啊,我觉得JLC的工程师搞错的可能性不大 ...

提交gerber文件是最好的。
我碰到2次给我按照keepout层把孔开了巨大无比。

所以我现在都是最后把keepout层改为top overlay
以前

以前

以前

现在

现在

现在

搞错以后jlc就是拿  http://www.sz-jlc.com/home/vtechnology.html   上面倒数第三条说事的。所以只能按他的规矩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交gerber文件是最好的。
我碰到2次给我按照keepout层把孔开了巨大无比。

以前JLC帮你把keepout做开孔,是不是你外框也是用keepout?
我觉得如果你外框用机械层,他们应该就知道你的keepout不是开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