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寻找磁角度编码IC

楼主(2017-08-29):
一直在用MLX90316,价格高,现在吃不消了。
寻找一个替代MLX90316的磁角度编码IC,不需要PIN2PIN(反正也不可能PIN2PIN的),具体细节如下:
1、在20mT磁场下不低于8bit精度,8mT情况下仍能保证7bit精度,能检测磁场是否在工作范围
2、范围:-30~105℃,5V优先,3.3V也接受
3、通信接口:IIC优先,SPI、串口也接受
4、批量含税价,不超过11RMB
目前测试确认不满足条件的磁角度编码IC:AS5600、MTT6803
传感器IC接触的少,没什么门路,借助在芯间的渠道找找

楼主:
多谢推荐。
刚刚看了精度曲线,在大概17mT直接断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推荐。
刚刚看了精度曲线,在大概17mT直接断开了。

MA730? 价格不知道咋样。。。怎么检测m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730? 价格不知道咋样。。。怎么检测mT的?

在MPS里面翻了一下,商品里面有个Position Sensors
有表格就清晰了,MPS家支持磁场强度就2个种范围,30 to 150,或者50 to 200,单位mT。

在用AS5600的时候,里面磁场强度参数,读出来的结果大约是20mT。
当年那一群混蛋直接按照MLX90316的最低磁场强度设计的,都没留后路,这真是别人挖的坑,我跳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MPS里面翻了一下,商品里面有个Position Sensors
有表格就清晰了,MPS家支持磁场强度就2个种范围,30 t ...

其实我更想问楼主的是,我们这用的磁芯是在哪里买的,如果方便是否能推荐一下供应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更想问楼主的是,我们这用的磁芯是在哪里买的,如果方便是否能推荐一下供应商呢?

就是圆形的径向极性磁铁,钐钴磁铁,某宝有啊。

网友C:
两个磁铁,模拟出磁力线就OK

比径向磁化更方便,方便安装

网友:
也在用MLX90316,关注一下

楼主:
25mT下无数据,确实有点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磁铁,模拟出磁力线就OK

比径向磁化更方便,方便安装

这个主意好,32个赞。
方形磁铁充磁比径向磁铁容易多了,容易获得更高的磁场。

网友:
MLX90360    MLX90365

网友:
楼主用量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圆形的径向极性磁铁,钐钴磁铁,某宝有啊。

某宝试过,采过几次,简直辣眼睛啊。。。同一个店家,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换了一个厂家,直接不稳定。不晓得搞啥鬼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某宝试过,采过几次,简直辣眼睛啊。。。同一个店家,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换了一个厂家,直接不稳定。 ...

90316 磁铁有参数的  这种是90316专用磁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试过,采过几次,简直辣眼睛啊。。。同一个店家,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换了一个厂家,直接不稳定。 ...

磁场强度不够,我用的是4kgauss以上的,就是表面磁场强度达到400mT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磁场强度不够,我用的是4kgauss以上的,就是表面磁场强度达到400mT以上

你是说采购磁片的时候,不仅要看直径尺寸,更重新的是要看这个磁场强度指标? 对吗?
可是我看到有的磁片根本没列这项指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90316 磁铁有参数的  这种是90316专用磁铁参数

同20楼,有的淘宝根本就没有给这个磁铁,只是拍了几个图片,最多说明一下直径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20楼,有的淘宝根本就没有给这个磁铁,只是拍了几个图片,最多说明一下直径寸。

我私聊给你 链接了。就是那个阿里巴巴店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采购磁片的时候,不仅要看直径尺寸,更重新的是要看这个磁场强度指标? 对吗?
可是我看到有的磁片 ...

必须的,某宝上,把200mT的磁铁都称作强磁了,磁场强度不公开,需要咨询,最好是有测磁场强度的高斯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须的,某宝上,把200mT的磁铁都称作强磁了,磁场强度不公开,需要咨询,最好是有测磁场强度的高斯计 ...

怪不得啊,谢谢。下次我就要咨询这个磁场强度了。
谢谢指点。
PS: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指标需要注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磁场强度不够,我用的是4kgauss以上的,就是表面磁场强度达到400mT以上

可以看下16楼的规格书,这个编程比90316 简单,开发成本低。

90316的编程器 一套1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啊,谢谢。下次我就要咨询这个磁场强度了。
谢谢指点。
PS: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指标需要注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下16楼的规格书,这个编程比90316 简单,开发成本低。

90316的编程器 一套1万多。 ...

正在看,文档好长,发现只有一个OUT接口,怎样通信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磁铁就是page5里面 典型磁铁的第4种,直径:15mm,厚度跟大:5mm,强度在约420mT,90316专用磁铁。
只是当年的设计,机械方面为了适应更大的公差,设计距离基本按最大距离设计。
搞的现在想换便宜的难推动,磁场强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HAL3725   价格可以 11含税。  要的话 我可以出给你。

终于研究完手册了,别家的都是把封装说明放在首页,这个是放在后面。
按目前情况,优先考虑HAL3735,PWM、单线通信都比模拟更有诱惑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终于研究完手册了,别家的都是把封装说明放在首页,这个是放在后面。
按目前情况,优先考虑HAL3735,PWM ...

3735 也有,你量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735 也有,你量大不大。

一个的月量在500~1000pcs

我发现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公司的采购,让采购去问了3725的价格,16¥,做不下去了。

网友:
精度如何?,,,要求不高用这种 磁偏角 传感器还是比码盘可靠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的月量在500~1000pcs

我发现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公司的采购,让采购去问了3725的价格,16¥ ...

跟你说了,找我拿11含税 可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你说了,找我拿11含税 可以给你。

老总不信任研发,总是怀疑研发跟供应商有内幕。
在老总眼里,只有采购的价格才是真实的。
今天判决出来了,不改了,继续用旧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总不信任研发,总是怀疑研发跟供应商有内幕。
在老总眼里,只有采购的价格才是真实的。
今天判决出来了 ...

   你们用的磁铁一个好几块钱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们用的磁铁一个好几块钱吧

你进货渠道正规吗? 我们可以介绍客户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用的磁铁一个好几块钱吧

好像是6、7块钱。
当年有钱,所以豪!

网友F:
请问,AS5600为什么不行?
是磁铁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AS5600为什么不行?
是磁铁不行吗?

是设计问题,磁铁到芯片的距离太大,磁场强度能满足MLX90316,不能满足AS56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进货渠道正规吗? 我们可以介绍客户给你

芯片渠道很正规,磁铁都是原厂介绍香港公司生产的。

网友G:
我现在从淘宝买的as5600,带磁铁,怎么ad采集,老是来回变,不稳定,有用过as5600的指点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从淘宝买的as5600,带磁铁,怎么ad采集,老是来回变,不稳定,有用过as5600的指点下吧 ...

是不是刚刚在0度附近?0度附近是这样的。
建议用I2C,I2C能读取芯片状态,比如磁场强度是否满足。

网友:
不是啊,不是在0度也变化很大,我不动磁铁,采集到的ad值就来回变化

网友(2018-05-17):
建议楼主上力创找找,有很多,像英飞凌的5012,霍尼韦尔的APS00B都不错

网友:
留名,关注一下,原来用AS5012,最近要改!

网友:
关注一下,磁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