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基于RL78的通用低成本220V变频器

楼主(2017-08-29):
220V单相小功率通用功能的变频器方案,小批量试产了500台,请行家指教、评说...
电原理图一并上传了;
这是工程样机的照片,不够帅气,不太...

楼主:
适用于2相(免启动电容)、3相电机;低成本,750W全功能配置成本小于120元(不包含显示器);
单板/紧凑/三菱IPM模块(PS21962/3/4...)设计方案,尺寸: 114 x 169 x 75mm;
预留1个滤波电容安装位,容量可配置为: 220-1360uF; 可选配更大的散热器;
功率可配置:120-1500W;可选用各种后缀的PS21962/PS21963/PS21964模块;
0.50-400.0HZ的输出频率范围,精度:0.1HZ;
空间矢量PWM调制方式,高效低噪;载波频率2.0-15.0KHZ可调, 精度:0.1KHZ;
宽电压设计,可在85-265V电压下可靠运行.有过电压保护;PTC缓冲电路,即使内部主电路短路,上电不炸机.
多达5个隔离的有源控制输入端口,无需外部电源;NPN\PNP可选,灵活的运行控制方式;可输出12V(<150mA)电源.
多达8个段速,各段速的加减速时间0.1-6553.5秒独立可调; 各段速的频率独立可调;
可外接0-10V / 0-10V / 4-20mA模拟信号 / 电位器调速(线性电隔离);
RS485+ModBus通讯功能;
纺织行业专用的摆频功能;线切割专用功能;可定制新的功能;
可靠的前端抗雷电/防干扰处理;表面三防处理;防开机冲击处理;
用户参数保存于CPU内部, 保密可靠;
直流制动功能, 制动时间与力度可调; 反转禁止功能; 可选配堵转告警功能;多功能继电器;
内置掉电检测功能,掉电时可立即直流制动.内置直流刹车管;
可配置冷却风扇,根据当前温度控制风扇运行,延长风扇寿命; 可配置温度传感器,实现过热保护/控制风扇运行;
工业级的高速专用CPU:R5F104BC,无晶振/无复位电路,降低成本,同时提高抗干扰能力; 在板升级程序;
驱动电路配有过流/短路保护功能;即使电机短路,也不损坏变频器.
内置终端用户不可更改的出厂日期信息;
内置4个指示灯;完整的出错提示信息,方便故障排查;
可选配外壳; 软件功能/尺寸/孔位兼容于LK460变频器方案;
可选配的数字显示器(5数码+8键+1电位器),可用于参数拷贝和保存;
显示器内置专用CPU; 可在板升级程序; CPU无晶振/无复位电路,降低成本,同时提高抗干扰能力;
显示器与变频器之间以RS485+ModBus方式通讯,连接线可延长至5米;可带电热插拔;
显示器小巧而美观大方, 多种外形尺寸可选.
显示器可显示:目标频率/实际输出频率/当前段速号/输入电压/输出电流/温度/输入端口状态/当前加减速时间…

网友A:
用ptc缓冲 当制动管击穿就会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tc缓冲 当制动管击穿就会炸机

做过这类的测试,没有您提到炸机的问题。谢谢提醒

网友B:
面板的链接方式不好吧,最好电源 通讯线在一块儿 还要留一个RJ45远程面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的链接方式不好吧,最好电源 通讯线在一块儿 还要留一个RJ45远程面板接口 ...

显示器相关的电源与通讯信号,共4芯,是灰色的4芯线。
看起来,的确有点土老冒的感觉哈。红黑线是风扇用的。
RJ45,是个好的选择,我考虑你的建议,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器用的电源与通讯信号,共4芯,是灰色的4芯线。红黑线是风扇用的。
RJ45,是个好的选择,我考虑你的建 ...

成本,还是售价? 带不带 485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本,还是售价? 带不带 485 ?

485可以做的,无非就是增加点PIN脚,32PIne换44PIN或者48P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还是售价? 带不带 485 ?

有2通道的RS485+Modbus,一路用于显示器,另一路用于外接PLC\HMI之用。

楼主:
第一批试产,500台成品,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还是售价? 带不带 485 ?

我前面说的是成本,不是售价哦
RS485+Modbus,有2个通道呢

网友:
装PCBA 的纸盒是定制的?价格多少?

网友D:
就这样一块板还是有外壳?打算定价多少?有没有在现场长时间运行测试老化过?

网友:
这个价格 用于雕刻机的主轴电机会不会很爽?价格也很给力

网友E:
漂亮,电流采样怎么没有

网友:
估计楼主是接了单的,一次投500套也不是闹着玩的,cpu是亮点

网友:
不错啊 卖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前面说的是成本,不是售价哦
RS485+Modbus,有2个通道呢

我还说瞄瞄你的原理图呢?
结果木有。
话说,750W的变频器,是用在特殊领域吧,好象没有看到制动电阻,外置吗?

网友:
真厉害,现在的变频器价格都白菜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说瞄瞄你的原理图呢?
结果木有。
话说,750W的变频器,是用在特殊领域吧,好象没有看到制动电阻,外 ...

你没看清楚哦,原理图,就在1楼啊!
有内置的刹车管,但是制动电阻要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样一块板还是有外壳?打算定价多少?有没有在现场长时间运行测试老化过? ...

      有可选的外壳。
      这是一款基于早先的型号,简化而来的新产品。
早先的型号有过大批量生产,因此这个新型号的测试、老化工作就少了许多.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我有个单相电机,很想试一下,不知道LZ怎么卖?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同问楼主零不零卖?

网友:
一块线路板解决,非常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同问楼主零不零卖?+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器相关的电源与通讯信号,共4芯,是灰色的4芯线。
看起来,的确有点土老冒的感觉哈。红黑线是风扇用 ...

千万别选rj45这类插座,巨坑。。。工业用一定要牢靠,选凤凰端子类型必须的

网友:
EMI做过吗?过什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电流采样怎么没有

       短路保护,依赖于IPM自身。因为低成本、低价格,我只能舍弃了“电流采样”传感器(15-20元)....
依我之前的经经验来看,没有“电流采样”传感器,它也能很好地干活

楼主:
     增加了一个RJ45,用于外接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保护,依赖于IPM自身。因为低成本、低价格,我只能舍弃了“电流采样”传感器(15-20元)....

看着是单采样电阻的吗?

楼主:
与之匹配的外壳来了:

网友:
有点成品的感觉了

网友:
板子很漂亮,感谢分享原理图,让我们有学习产品级别的东西,请问一下这个 R5F104BC 大概什么价格,能透露一下不。

楼主:
      谢谢上边二位爷的鼓励。
我这个项目,原本就是奔“产品”而来的,不是自己单纯玩的DIY。
9月份3000套呢(我只提供MCU+程序)

网友:
售价多少,买一个来玩玩

楼主:
参数表、接线图,来了

网友G:
没有模拟量给定输入啊

网友:
关注一下,快走丝和中走丝线切割都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模拟量给定输入啊

模拟量给定输入,有的,不信,你细看可证实。
不过,因为用光耦+运放做了隔离,线性不好。

楼主(2017-10-08):
    哈哈,客户方又有订单了,3000台!
  回头想想,做好一个产品,说难也不难嘛!
  关键在于可靠、稳定、易用、成本适中、紧贴用户需求...
一定要依用户所想,极力满足其要求!
对于我们这些开发者来说也就是加加班;
而对客户方来说他得到了他特异化的产品;
对于最终端的用户来说,他们得到了最合适自己的功能、可靠性、价格...
比如说,之前,我的程序最大只能运行于400HZ,用户突然说要600HZ,我在一夜之间(周6)修改程序满足客户,期间,因为程序Bug还炸掉了1个IPM模块...
我相信,这就是“价值创造与体现”!

网友H:
楼主很牛,也很懂开发和客户需求!有没有IPM模块安装好的照片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牛,也很懂开发和客户需求!有没有IPM模块安装好的照片看看,谢谢! ...

谢谢你的鼓励!
IPM模块安装好的照片如下:

网友:
东西不错,原理图设计的很严谨,而且成本控制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I:
想问一下你的750W全功能配置成本小于120元是整机还是裸机,售价是怎样的?

网友:
PS21962批量价位大概多少啊

网友J:
连个硬件保护都没有,声明一下,三菱的那个IPM没有短路保护

网友J:
别说600hz  只要不大于载波都可以的,反正除去占空比电压也所剩无几了,只能是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连个硬件保护都没有,声明一下,三菱的那个IPM没有短路保护

这么低的成本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K:
引用 楼主:
适用于2相(免启动电容)、3相电机;低成本,750W全功能配置成本小于120元(不包含显示器);
单板/紧凑/三菱IPM ...

同样打车问一下,电流采样怎么实现的?单片机的CU,CV网络都接哪?对变频器行业不熟悉。。。。。。。

网友:
LZ大牛,赚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别说600hz  只要不大于载波都可以的,反正除去占空比电压也所剩无几了,只能是摆设 ...

  “除去占空比”???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请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问一下你的750W全功能配置成本小于120元是整机还是裸机,售价是怎样的?

  先前提及成本,是指1楼图片中的裸机(不含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连个硬件保护都没有,声明一下,三菱的那个IPM没有短路保护

兄弟,你看错了,不是?
它是有短路保护的!没有短路保护能力的IPM(极为少见),也不宜称之为IPM(智能/集成功率模块)
  PS21963的PDF中,是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样打车问一下,电流采样怎么实现的?单片机的CU,CV网络都接哪?对变频器行业不熟悉。。。。。。。 ...

请看28楼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 ... amp;from=s1.8-1-1.2

很多年之前做过这个

网友L:
楼主,我想知道你这个变频器能否通过修改算法做到无编码器交流同步电机驱动?也就是直接驱动交流同步伺服电机

网友:
同问,能否零买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想知道你这个变频器能否通过修改算法做到无编码器交流同步电机驱动?也就是直接驱动交流同步伺服电 ...

估计做不到,兄台要驱动同步电机麽?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估计做不到,兄台要驱动同步电机麽?

原来不懂,买了一个交流伺服电机去拉主轴,用变频器驱动,丢步,转子跟不上。所以就在想变频器如果能改变算法,检测转子位置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原来不懂,买了一个交流伺服电机去拉主轴,用变频器驱动,丢步,转子跟不上。所以就在想变频器如果能改变 ...

变频器是VF控制的,主轴的话,还是用FOC控制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变频器是VF控制的,主轴的话,还是用FOC控制好一点

嗯,变频器只管输出对应电压、频率,异步电机自然就旋转了,伺服需要检测转子位置,需要矢量控制。同步电机只要同步旋转起来,加一定频率也是可以运行的,只不过一旦同步失效就需要重新同步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原来不懂,买了一个交流伺服电机去拉主轴,用变频器驱动,丢步,转子跟不上。所以就在想变频器如果能改变 ...

你是什么主轴,雕刻机的么?他这个变频器是不能驱动同步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是什么主轴,雕刻机的么?他这个变频器是不能驱动同步机的。

是的,我曾试过,启动不了,但一旦同步转起来也可以运行,

楼主:
     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之间,有本质上的、原理上的区别。
    让通用的变频器,去驱动异步电动机的想法,不要轻信哦。
如果只是让同步电机接在变频器上,并让它转动起来,并不难;
可是,当负载变化时,失步的问题就来了...
       有零卖,QQ我吧:396936661.

楼主:
     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之间,有本质上的、原理上的区别;
    让通用的变频器,去驱动异步电动机的想法,不要轻信哦;
如果只是让同步电机接有变频器上,并转动起来,并不难;
可是,当负载变化时,失步的问题就来了...
       有零卖,Q我吧:396936661.

楼主:
     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之间,有本质上的、原理上的区别;
    让通用的变频器,去驱动异步电动机的想法,不要轻信哦;
如果只是让同步电机接有变频器上,并转动起来,并不难;
可是,当负载变化时,失步的问题就来了...
       有零卖,我吧:396936661.

楼主:
我的回复帖子,怎么发表不了呢...

网友:
瑞萨有这种变频器方案的,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要再重复发帖了。

看论坛通告:  十九大期间(16-25号),论坛权限调整通知,各位务必阅读 ...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重复发贴。
当时发贴后,我一看,咋没看到呢?现在才明白,
原来是换页了。
请帮我删除吧,谢谢。

楼主:
    一段时间以来,总是有网友找我要这个变频器样机,用于发烧、学习、或者考察我这个方案;于是我开了个淘宝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请声明为“阿莫网友”,贵不了你,说不定我就免费送你了!
  不过,先说好了哈:只送骨灰级的爱好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段时间以来,总是有网友找我要这个变频器样机,用于发烧、学习、或者考察我这个方案;于是我开了个淘 ...

不错,支持一下,非常不错

网友:
买这个包含c源代码吗?带的话买来学习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7-12-05):
这成本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段时间以来,总是有网友找我要这个变频器样机,用于发烧、学习、或者考察我这个方案;于是我开了个淘 ...

RL78的变频器做得不错!

网友(2018-04-17):
谢谢朋友的分享,瑞萨好像有个3kw的变频器方案,准备先从瑞萨的开始熟悉了

网友P:
楼主,你这个变频器可以控制220v单相电容启动的1.1KW深井潜水泵吗?

网友:
不错,留个印,改天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这个变频器可以控制220v单相电容启动的1.1KW深井潜水泵吗?

肯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
RL78的变频器做得不错! marK

网友:
没实践过这方面的技术,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付出了很大心血啊。

网友(2018-05-20):
话说你的电路是怎么实现改变频率?

网友:
没有看到检测电流电路?不测电流,靠模块自己的短路保护。
成本控制太厉害了

楼主(2018-06-25):
      有网友电话怼我“审美观有待提高”,也就是外形不耐看。
所以,修改了电路、换了个马甲...
新开了一贴, 再请列位行家评说: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259355

网友(2018-10-10):
楼主好强啊,这一波技术秀了,钱也来了

网友:
做等离子逆变电源,想借鉴一下变频器的结构与电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9-10-22):
现在瑞萨网站,电机驱动推荐R7F0C008/009,
请问楼主,用到变频器上,与你用的CPU比较,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学习了 想用瑞萨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适用于2相(免启动电容)、3相电机;低成本,750W全功能配置成本小于120元(不包含显示器);
单板/紧凑/三菱IPM ...

楼主 联系我一下  QQ568866758  有定制需求

网友(2020-02-13):
标志一下,可以用

网友(2021-04-01):
请问下,LZ是不是这个三菱的模块只是驱动啊?最主要是矢量空间算法啊?
这个算法是否介绍资料,想学习下。

网友:
请问下驱动PS21962的这个脉冲时序跟跟驱动6个MOS的H桥时序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