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le的功耗很低呢

楼主(2017-08-29):
最近才开始做无线收发的程序,自己用2.4g实现低功耗通信
发现只要做rx,功耗就比较高了,
低功耗蓝牙的rx是不停的开关开关的么,
号称一个2032电池用1-2年,还有有实时性,发现好困难
那么蓝牙4.0的芯片的,一直开启的功耗是多少呢,
如果做到很低的功耗呢

网友:
ble是间歇式的,不是连续的。瞬间电流可以高达40ma呢。

网友:
通过协议间歇发送接收,可以达到很低的功耗。

网友A:
不知道是如何保持双方同步的?

网友B:
24l01的无线键盘天天用也能用上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l01的无线键盘天天用也能用上年。。。

键盘鼠标都只需要发送,不需要接收,功耗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如何保持双方同步的?

主机有三个通道的广播帧通道。主机会定时发送广播帧。从机同时定时检测三个广播帧通道。一旦检测到广播帧后马上开始建立通信。这个相关的介绍TI有文档的。可以找一下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如何保持双方同步的?

靠32K晶振同步,进入低功耗之前,计算下次要醒来的时间,设置一下。

网友:
BLE1秒通信,可以做到十几微安,时间间隔同步通信是关键

网友D:
大师们,解释下:Audio over BLE ?

网友:
其实BLE程序优化不好的话也有可能功耗增加的

网友:
间歇工作,软件程序要调好,不然功耗也会大的.

网友(2017-11-27):
引用 网友C:
键盘鼠标都只需要发送,不需要接收,功耗好控制

都是双向通信。不可能单向。需要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们,解释下:Audio over BLE ?

好像出来不久。蓝牙如果传音频需要增大传输速率例如传统蓝牙耳机。BLE为降低功耗速率都是1Mbps.理论上不能传输音频。BLE现在也可以传输音频。还没见人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