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c语言的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7-08-29):
如下的宏定义:
#define ADD(a,b) a+b

c=ADD(a,b)*ADD(a++,++b);
是可以编译过去的,但是如果使用下面的公式则编译不过去
c=a+b*a+++++b;

个人理解使用宏展开后和上述公式应该是一致的啊,为啥一个可以编译过去,一个不可以?

网友:
用gcc -E 试了下宏展开是 c=a+b*a+++ ++b;
中间有个空格第二个ADD展开的时候有空格
估计是编译器的原因

网友:
说明编译器比较智能,不只是简单的展开

网友A:
建议用
#define ADD(a,b) (a+b)
或者是
#define ADD(a,b) ((a)+(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
#define ADD(a,b) (a+b)
或者是

这时对的,看过一本c语言书中就提到防止编译器展开出问题,宏定义一定要用括号分清楚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define ADD(a, b) ((a) + (b))而不是别的,另外不要写下面的表达式,何必违反MISRA C给自己找麻烦。程序要求可读性、健壮性,不是用来显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时对的,看过一本c语言书中就提到防止编译器展开出问题,宏定义一定要用括号分清楚 ...

你也知道宏定义要用括号分清楚,那么第一个方案就是错的。无法正确识别ADD(1<<2, 4>>1)的意图

楼主:
程序当然不会这么写,只是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追问一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知道宏定义要用括号分清楚,那么第一个方案就是错的。无法正确识别ADD(11)的意图 ...

是的,宏定义一律用括号。

网友:
编译器没那么智能,建议楼主在不清楚运算顺序的情况下多用括号吧

网友:
宏是直接替换,你试试把你用宏的地方直接替换后是啥

楼主:
二楼是真相,

网友:
#define ADD(a,b)    ((a)+(b))

网友:
为什么非要这样写代码,不能分成几句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