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方法拆下多管脚的插脚封闭的器件?

楼主(2017-08-29):
有什么好的方法拆下多管脚的插脚封闭的器件,今天拆了一个12pin的器件,先用吸枪把每个pin吸了一遍,然后用热风枪(细嘴)吹管脚,吹了一会后,用手(戴着手套)往下拿,依然没有拿下来,最后同事又用烙铁加锡,吸枪吸的方式拆下来的,多么痛苦的经历!

网友:
只能说篓煮技术不行      拿去电脑城、电子城、、、专门有拆换BGA的都能搞定

网友:
什么型号的吸枪啊?  我用 白光2024的 没问题啊

楼主:
哈哈,自己技术是不行,工具也不行,用的垃圾吸枪,

网友:
吸锡,不是大批量的,我觉的白光 20G 是首选。

网友:
我用电动收锡枪.会好很多.但还会有个别粘锡

网友:
用6mm的热风枪风嘴,调高温度和风量,涂上助焊剂,一边吹一边用镊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