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飞线通信异常,和飞线有关系吗?

楼主(2017-08-29):
把IIC通信器件SD2405焊接到万能板上,电源线从主板上飞线过去,SCK,SDA从CPU飞线过去,
结果,SCK信号不能正常测量出来(正常信号为示波器测量的固定频率的方波信号),SDA的信号也不正常,什么原因?是因为飞线长的原因吗?飞线长度在10cm的样子,

网友:
应该是没什么影响的,你直接测试主板管脚的电平看看,可能是程序问题。

楼主:
测过,CPU管脚的电平也不行,把飞线拆掉,再测CPU管脚,就可以测到正确波形。

网友:
你的IIC总线加了上拉电阻吗

网友:
10CM,没啥问题,上拉电阻弄好,然后基本就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共地了吗

网友:
上拉多少,线越长,上拉就要越小。

网友:
有没有焊GND的飞线过去?

网友:
要飞4根线,电源,地,SCL,SDA。
飞线没啥问题,有问题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过,CPU管脚的电平也不行,把飞线拆掉,再测CPU管脚,就可以测到正确波形。 ...

飞线拆了就有信号,楼主可以测下这2个信号和地或者电源信号是否有短路

网友:
10cm 应该不受影响,是不是焊接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解决了,

是自己粗心造成的,可恶的万能板,他的边缘竟然都是短接起来的!!!自己的器件刚好焊接到了边缘,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