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单片机锁相环不能锁定,什么原因?

楼主(2017-08-29):
型号是MC9S12XEP100,其锁相环寄存器的CRGFLG的LOCK位一直不置1,
如果不管其是否锁定,直接跑程序,最终也能跑起来,
但是本来设计1S周期的CAN报文,实际跑起来时,周期是2S的时间,
这种现象,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A:
频率太低了。pll要求最低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太低了。pll要求最低工作频率

那不会,我设定的频率是32M,其它板子可以正常进来,只有一块板子不能进来。

网友B:
先用内部频率源看能否锁定,可以后,查晶振电路是否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内部频率源看能否锁定,可以后,查晶振电路是否起振

晶振起振了,用示波器测过,就是说晶振电路正常。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可能是振幅不足

网友:
或者换晶振负载电容试试是不是负载电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