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B6.0怎么显示汉字呢

楼主(2017-08-29):
假设我收到 一串数据  0x345678   这些 ,我想用中文显示出来,不知道怎么弄,

chr() 这个是不是只能显示英文字符?

还有就是要用哪一种汉字编码好?

楼主:
试过了charw() 这个是可以的,还是unicode编码?还是能自动识别编码?

假设我有八个数据   可不可以把8个数据合起来显示?

网友A:
如果数据是机内码,用chr()可自动显示英文或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数据是机内码,用chr()可自动显示英文或汉字

我尝试了  charw() 这个,是可以显示汉字的....

但是这个是只能识别某一种编码还是可以全部识别,就算是某一种编码,当有字符和汉字时,取一个字节还是两个字节怎么选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处理吗?请指点下

我发现  现在vb6.0显示汉字用的是unicode码

比如 丁 字,4E01(unicode编码)     B6A1(GBK编码)

我用 charw(&H4E01) 可以显示 丁
   用 charw(&HB6A1) 时显示的是 ? 号

网友:
给你提供2个转码函数:

'HEX转汉字
'如H2A("D2BBB6FEC8FDCBC4CEE5")
'返回:一二三四五
Public Function Hex2Ascii(sText As String) As String
    If Len(sText) Mod 2 <> 0 Then sText = "0" & sText
    Dim arr() As Byte
    ReDim arr(Len(sText) \ 2 - 1) As Byte
    Dim xx As Long
    For xx = 0 To Len(sText) \ 2 - 1
        arr(xx) = "&h" & Mid(sText, (xx * 2) + 1, 2)
    Next
    Hex2Ascii = StrConv(arr, vbUnicode)
End Function

'带有汉字的ASCII字符转HEX
'如:Ascii2Hex("一二三四五")
'返回:D2 BB B6 FE C8 FD CB C4 CE E5
Public Function Ascii2Hex(sText As String) As String
        Dim i As Long
        Dim hzByte() As Byte

        hzByte = StrConv(sText, vbFromUnicode)
        For i = 0 To UBound(hzByte)
         Ascii2Hex = Ascii2Hex & Hex(hzByte(i)) & " "
        Next
        Ascii2Hex = Trim$(Hz2Hex)
        '转回汉字
        'Ascii2Hex = StrConv(hzByte, vbUnicode)
End Function

网友B:
如果处理的是 vbUnicode  ,则使用 StrConv(sText, vbUni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处理的是 vbUnicode  ,则使用 StrConv(sText, vbUnicode)

谢谢,看起来你是高手

请问你对ListBox 知道吗,有没有一个属性设置,可以一直显示那个滚动条?

现在是只有超出了显示区域后才自动的跳出滚动条,有没有个设置可以一直显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看起来你是高手

请问你对ListBox 知道吗,有没有一个属性设置,可以一直显示那个滚动条?

好像是设置scrollbar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设置scrollbar属性

没有找到这个属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这个属性呢

VB6很少用了,现在都用vb.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