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稳定性、精度相关问题

楼主(2017-08-30):
公司最近想做个自动化设备,对云台的精度要求挺高的,公司之前也没人有这方面的知识,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云台长时间的稳定性怎么样?
     比如让云台保持某一个姿态,漂移会不会很严重。就我所知道的,云台都是通过融合传感器的信息来调整姿态的,这其中自然会有漂移的。

2、市面上或是大家自己做的云台的控制精度有多高?有精度较高、稳定性较强的成品,或是开源项目吗?

3、做高精度、稳定性较强的云台的技术难度、周期?

谢谢大家!

网友A:
开环的一般用步进电机,精度误差基本就是结构间隙误差。闭环的用直流无刷电机。位置都不会漂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的一般用步进电机,精度误差基本就是结构间隙误差。闭环的用直流无刷电机。位置都不会漂移的 ...

你说的电机位置不会偏移吧。如果要自动控制的话,比如说让云台的末端运动到某一个位置、姿态,要用到姿态传感器,这时候会不会漂移呢?

网友B:
楼主产品有多大的量?
量大了研究下挺好,如果量小的话就不值得了,光外壳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整个系统牵涉机械电子电机各方面的问题。话说,,,有次要做个类似的东西直接找haikang的球机改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产品有多大的量?
量大了研究下挺好,如果量小的话就不值得了,光外壳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整个系 ...

做的好,量还是有一定的,你说的haikang类似产品,可有链接,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产品有多大的量?
量大了研究下挺好,如果量小的话就不值得了,光外壳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整个系 ...

找到了。谢谢,你是拿来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你是拿来怎么用的?

做测量用的

楼主:
呃呃,我本意是想问你怎么接入它的球机,去控制它的。你做的跟我们打算做的差不多,有成品了不?这问题有点冒味哈,合适你就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呃,我本意是想问你怎么接入它的球机,去控制它的。你做的跟我们打算做的差不多,有成品了不?这问题有 ...

刚开始计划是自己做驱动介入云台的步进电机,后来发现,云台有一套专用的协议,我们直接向云台内部原有驱动板发送 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C:
想精度高,就要有反馈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计划是自己做驱动介入云台的步进电机,后来发现,云台有一套专用的协议,我们直接向云台内部原有驱 ...

徕卡3D Disto三维建筑测量仪图像测量徕卡全站仪空间扫描仪 哈哈,类似这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精度高,就要有反馈装置,

是的。目前的市面上的姿态反馈装置有精度、稳定性较好的?大疆的手持云台长时间一个位置好像也会漂移的。

网友D:
楼主是否有做过永磁同步电机相关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否有做过永磁同步电机相关的控制?

玩过

网友:
玩过FOC三环控制没,想请教一下位置环控制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