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HG7881芯片来作电机驱动,不加上下拉电阻,会直接冒烟

楼主(2017-08-30):
手册上传上来了, 这个芯片手册上没有提到需要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画板子的时候也就没特别纠结,直接MCU出来直连了。结果上电调试(MCU没有灌程序情况下)两片直接冒烟了
后加了下拉电阻,问题解决。但是驱动电机驱动着驱动着,自己又冒烟了(电机是小的四轴的 DIY那种的空心杯电机)
然后重新焊接后,拿来点玩具的LED灯, 一开始好好的,当把LED的插座拔出瞬间。芯片又冒烟了

百度了这个芯片,都说完美替代L9110S。   不过就我现在的调试下来,我决定还是换L9110S测试看看。这个芯片不敢用了

归根结底是自己偷懒了,下次还是要按规矩画图,但这个芯片也太不耐用了, 点空心杯,跟点LED冒烟的情况,还待继续测试,按理空心杯小电机电流很小不应该烧IC才对

网友A:
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没有考虑上电复位前,MCU的端口状态(或者 MCU默认IO模式)。  这个状态下  驱动芯片会发什么!

网友:
我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没有考虑上电复位前,MCU的端口状态(或者 MCU默认IO模式)。  这个状态下  驱动芯片 ...

如果楼主描述没错的话,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输入状态无非就是四种,这四种都不应该烧掉芯片的。规格书上都有写的

不过国产芯片很多都是这样乱七八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没有考虑上电复位前,MCU的端口状态(或者 MCU默认IO模式)。  这个状态下  驱动芯片 ...

哈哈, 也对哦 其实还是我的问题, 不过我早上看了同类的芯片,都把内部框图画出来了。  要不要加上下拉一目了然

网友:
是否电源超过额定电压了?或者是电流比较大?

国产的规格不能信的,如果一定要用,一定要降额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描述没错的话,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输入状态无非就是四种,这四种都不应该烧掉芯片的。规格书上都 ...

引脚悬空了,  有些MOSFET驱动电路,引脚悬空下会出现上下导管直通的情况,  但这个芯片手册上没有提要加上下拉, 也没有放个内部框图。 欸
其实说到底还是自己没有按规则来,下次国产芯片老老实实该上拉的上拉,该下拉的下拉,该做ESD保护的做保护

楼主:
   没事 大胆的说,反正都是自己画图时偷得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脚悬空了,  有些MOSFET驱动电路,引脚悬空下会出现上下导管直通的情况,  但这个芯片手册上没有提要加 ...

你这是瞎猜呀

根本不是上下拉电阻的问题

你看看规格书,不管输入电平任意状态,都有对应的稳定输出状态,根本不会烧掉芯片的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过流、过压,或者是你在频繁切换正反转

国产的电机驱动,可能没有做死区,那在切换正反转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概率上下桥直通,这样就烧掉了

跟电阻没一毛钱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 大胆的说,反正都是自己画图时偷得懒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网友:
有时候不加下拉电阻,CMOS输入端会发生震荡,导致芯片发热,这一点在MOSFET predriver输入接逻辑电路输出时经常遇到

网友:
我也经历过,是别家H桥芯片。如果输入信号不够陡峭,芯片直接自行烧毁。

网友C:
你试下用RZ7889,我现在量产的东西就是用的它,电流挺大的,也便宜,比那个9110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下用RZ7889,我现在量产的东西就是用的它,电流挺大的,也便宜,比那个9110好多了 ...

我查了下  这个芯片好像是电流特别大,一般的芯片也只能到1.2a左右,他直接有5a, 我想请教一下,你们用的这个芯片是SOP8封装的还是DIP8封装的,  还有 你们用这个芯片的时候这个芯片的持续工作电流大概是多少,温度高吗?
谢谢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  这个芯片好像是电流特别大,一般的芯片也只能到1.2a左右,他直接有5a, 我想请教一下,你们用 ...

我用的SOP8的,试过上到1A都没啥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SOP8的,试过上到1A都没啥温度的

真的谢谢推荐,查了一早上这个芯片的资料,真的太适合我的应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谢谢推荐,查了一早上这个芯片的资料,真的太适合我的应用了

我一开始用的就是9110,发现怎么0.1+的电流都发热的,才找到的这款

网友:
国产芯片这么脆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  这个芯片好像是电流特别大,一般的芯片也只能到1.2a左右,他直接有5a, 我想请教一下,你们用 ...

还有个电流更大耐压更高的RZ7899,SOP-8E的,底部有散热焊盘,更耐操。

网友E:
RZ7889要注意输入端要做电平转换,直连3.3V或5V单片机引脚会出现高电压,接近RZ7889的驱动电压
有个现象,用7889驱动模型小车的直流电机(那种黄色电机),一个方向可以一直转,改变输入引脚状态,反转是时断时续,电机转一会才可以一直转
有人可以解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电流更大耐压更高的RZ7899,SOP-8E的,底部有散热焊盘,更耐操。

我买了20片的 RZ7899 但是手册上好像没有看到有底部散热盘, taobao上也没看到有SOP8-EP的RZ7899
这两天一直在看 SOP8的驱动芯片, 一般都是600ma, 800ma  高一点的有个MX612是1.4a的持续电流,
今天查到这个芯片3A的持续电流,简直跟怪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RZ7889要注意输入端要做电平转换,直连3.3V或5V单片机引脚会出现高电压,接近RZ7889的驱动电压
有个现象, ...

持续关注中, 转换电路是怎么作的?如果接近电机驱动电压 那这个电压很高了,串个电阻都不管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持续关注中, 转换电路是怎么作的?如果接近电机驱动电压 那这个电压很高了,串个电阻都不管用了 ...

加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网友:
学习了,有没有封装更小的电机驱动芯片,产品体积个价格受限,用来驱动小电机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好奇怪,我昨天测试了   输入管脚没有你说的 虚高的情况呀。 然后性能出奇的好,一点温度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没有接IO口, 直接芯片电源跟地  7.5v  芯片的输入信号 量了下是0V   不过我用的是 RZ7899

网友(2021-09-09):
引用 楼主:
没有接IO口, 直接芯片电源跟地  7.5v  芯片的输入信号 量了下是0V   不过我用的是 RZ7899 ...

楼主这个rz7899用得怎么样? 可靠性如何?和MCU直连容不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