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般i5配的主板都带阵列功能,还是需要外加阵列卡?

楼主(2017-08-30):
想给公司的服务器做个raid1防止硬盘损坏文件丢失,搜了一下说有些主板南桥芯片带阵列功能,又有的说需要加阵列卡.
如果需要阵列卡,求推荐

主板好像是华硕B85M

网友:
自带的是软RAID吧

网友:
要不软raid吧。重装系统了也还是能认出来的。

网友A:
好的主板支持软RAID,只能支持0、1,不能支持raid5或更高级
不过如果是重要资料的服务器,还是搞个raid卡上SAS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主板支持软RAID,只能支持0、1,不能支持raid5或更高级
不过如果是重要资料的服务器,还是搞个raid卡上 ...

raid卡一般的办公用PC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raid卡一般的办公用PC可以用吗

服务器的raid卡发热可观,都是用大流量风冷散热的;用在pc里要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的raid卡发热可观,都是用大流量风冷散热的;用在pc里要谨慎。

晕死,那我想用一台普通PC做服务器的梦想破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死,那我想用一台普通PC做服务器的梦想破碎了

弄个HP的microserver GEN8、Gen10都可以,或者是买塔式服务器的机器,大容量磁盘存储空间,阵列卡一应俱全,噪音也不大,如果不买高CPU和内存的配置,价格也不贵

网友:
hp Elite系列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HP的microserver GEN8、Gen10都可以,或者是买塔式服务器的机器,大容量磁盘存储空间,阵列卡一应俱 ...

需要运行好多软件,软件提供商要求最低E3的cpu
G8 G10有这么高的cpu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运行好多软件,软件提供商要求最低E3的cpu
G8 G10有这么高的cpu吗

如果是真的要求很高,建议搞服务器+存储,或多台服务器组合,但你之前说普通PC,普通PC现在接口改了也装不了新E3了吧
那些小机器的CPU可以自己换的,而且如果你打算上老E3,那大家都能上。另外不是只有Microserver,普通的server也可以啊,就是普通PC机箱的,美名其曰“塔式服务器”,缺钱就买上一代的机器,价格也不贵,几千块就能搞定,如果喜爱高端CPU,那买新机器也无妨,毕竟一两万的机器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