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结构体赋值问题看不明白,请教!!!

楼主(2017-08-30):
_WIZCHIP  WIZCHIP =
      {
      .id                  = _WIZCHIP_ID_,
      .if_mode             = _WIZCHIP_IO_MODE_,
      .CRIS._enter         = wizchip_cris_enter,
      .CRIS._exit          = wizchip_cris_exit,
      .CS._select          = wizchip_cs_select,
      .CS._deselect        = wizchip_cs_deselect,
      .IF.BUS._read_byte   = wizchip_bus_readbyte,
      .IF.BUS._write_byte  = wizchip_bus_writebyte

      };
“=“ 左边的 两个点,哪位讲一下,什么含义?.CRIS._exit

网友:
假设都是结构体的话,那就是定位出: _WIZCHIP 结构体的属性 CRIS、CRIS 结构体的属性 _exit。

网友:
designated initializer, c99标准的6.7.8节Ininialization.

网友A:
就是正常的引用结构体的成员。。。

.CRIS._exit  这个说明CRIS也是一个结构,引用了_exit成员。。。

PS:  C99标准支持的结构体初始化格式,好处大大滴!。。。建议多采用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正常的引用结构体的成员。。。

.CRIS._exit  这个说明CRIS也是一个结构,引用了_exit成员。。。

不嵌套的话我明白,不过没有见过如此的写法。

网友:
c99我最爱的一点

网友:
我还以为是gcc的初始化方法,原来已经都标准化了

网友:
结构体嵌套结构体的赋值方法

网友:
这个应该是 .结构体成员,然后初始化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