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和docx除了微软和wps还能用什么软件编辑

楼主(2017-08-30):
如题doc和docx除了微软和wps还能用什么软件编辑

公司里的文件全给加密了,很是烦,有些东西还是想回家看看,但是加密回去全是乱码,,,

网友:
用mac的话,苹果公司出的pages,numbers, keynote,分别对应word, excel, ppt。免费的, 可以打开和编辑word

网友A:
libreoffice, openoffice,应该也可以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reoffice, openoffice,应该也可以编辑

谢谢,我去看看,希望这个软件不备加密

网友B:
加密的文档,你换个软件打开还是加密的,除非你能解密。。。貌似你能解密的话,也不用纠结换软件了

网友:
改个扩展名可能就可以不被加密了

网友C:
保存的时候保存成文件名.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密的文档,你换个软件打开还是加密的,除非你能解密。。。貌似你能解密的话,也不用纠结换软件了

是这样,部分文件名是不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存的时候保存成文件名.exe

这个没用,监控文件类型,和使用的软件

网友D:
LibreOffice and Google Doc

网友:
用的什么加密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breOffice and Google Doc

我去看看

网友E:
装个虚拟机,再装Linux,把东西从win传到Linux编辑在考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个虚拟机,再装Linux,把东西从win传到Linux编辑在考到U盘,

回头试试看,电脑太慢,不好搞

网友:
你把后缀名改成zip或rar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试试看,电脑太慢,不好搞

虚拟机装 win 就可以。
不过这样的复制,太费力。

网友F:
我们公司都用永中,也是为了解决一编辑就加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都用永中,也是为了解决一编辑就加密的问题。

我看看是什么神器,哈哈

网友:
改成.c或者.h,稳稳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都用永中,也是为了解决一编辑就加密的问题。

谢谢,提供经过测试,没问题

网友G:
乱码跟使用的软件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乱码跟使用的软件没关系吧

发现有关系,这个加密的机制是,打开word之前,先解密,然后在吧数据送到相应打开word的软件里面去。如果不是加密软件许可的软件,那么就不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