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法选型求解:STM32F411CE价格低于401 CE,请问这是常态吗?

楼主(2017-08-30):
如题,
本来STM32F401CE即可满足需求,
但是配置更高的STM32F411CE却价格更低,
虽然兼容但还是希望业内人士解答一下这种市场状况是常态
还是仅仅偶尔现象?

网友A:
这个跟用量有关吧,F411CE在WIFI的模组、四轴上面用得挺多的,出货量大,价格可以做得比较低

网友:
F401RBT6比F411CE便宜,引脚也多一些,价格跟市场用量有关

网友:
价格是和量挂钩的,从来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用量有关吧,F411CE在WIFI的模组、四轴上面用得挺多的,出货量大,价格可以做得比较低 ...

网友:
主要还是看出货量,有些没量的低端芯片照样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