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 7700k,装了win7,提示不支持的硬件,怎么破?

楼主(2017-08-30):
如题,windows update后,就出现了这个提示。
网上相关资料很少。大体意思有3种
1.升级windows到win10.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目前看不合适
2.卸载某些补丁。从列表来看,没找到这几个补丁,一个都没找到
3.运行某个大神写的批处理文件。但是运行结果跟预期的不一样,结果失败

以上方法都尝试了,没有效果,请问有大虾有相关的经验么?

网友:
7代的CPU,主板只支持Win10吧。想装Win7的话,最高选6代的CPU。

网友:
单位新进的DELL电脑就是i5 7500装的WIN7,买来就装好的,应该是有办法。

网友A:
我的 i7 2600,之前一直装的是WIN XP,后来装过win8 也没见不支持。
话说这个CPU还挺保值的,2011年 1950元买的,刚查了一下还要910。

网友:
6200装WIN7就不成功,CPU是一方面,可能在BIOS里也有限制

网友:
intel发布过新闻,7代以后的处理器只能装win10。微软和intel沆瀣一气。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没办法,刚刚又换了个thinkpad

网友:
7代CPU台式机装win7没失败过,但笔记本的装win7试过蓝屏

网友:
I7 7700 前几天刚装的win7 一次成功

网友:
这个软件限制的。用老版本的驱动,系统不要升级。

网友:
我单位的dell台式机cpu是i77代  。曾经试过安装win7。确实行不通。可惜呀!只能win10

网友:
i7 7700,能装,就是核显无法驱动,死心放弃,直接上win10

网友:
之前那个总算淘汰掉了。

网友:
主系统win10 ,装虚拟机+win7,这样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WIN10也挺好用的啊,我从WIN7转到WIN10快一年了,已经过渡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i7 2600,之前一直装的是WIN XP,后来装过win8 也没见不支持。
话说这个CPU还挺保值的,2011年 1950元 ...

我2015年买的i7, 前段时间查,比买的时候贵了50.

网友:
i5-7500 装win7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底层还是X86,系统提示是提示,不用管它,继续用就是了,intel的新特性需要操作系统支持,微软的win7进入了生命周期的后期,只提供安全补丁,不提供功能提升了,所以就不更新了。

网友:
i5-7500装论坛里的win7,总有提示,把更新禁了就不提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 i7 2600,之前一直装的是WIN XP,后来装过win8 也没见不支持。
话说这个CPU还挺保值的,2011年 1950元 ...

你二代的跟人家7代的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二代的跟人家7代的比?

不懂PC,见笑了, 怎么看是第几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PC,见笑了, 怎么看是第几代的?

不要管i几 你的2600就是第二代 7700就是第七代 看后面代号的头位数

网友:
驱动问题吧,装好驱动就没事了,我的I7  7700就可以装win7啊,win XP是没法装。

网友:
先把驱动拷贝到其他盘,用PS2的鼠标操作装驱动就好了

网友:
我的是装上win7,USB鼠标不能动

网友:
巨硬 为了强推win10,搞的这个事确实很讨厌,那些还在用XP的,win7还没用过呢,就给跳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