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的电流采样在母线电压大时...

楼主(2017-08-30):
做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电机空载情况下一切正常,当我用手去捏输出轴加载,有的时候感觉输出轴转矩很小,一捏就能捏住,
并且这之后28335与AD7327的通信异常,AD通过SPI输出给DSP的值变为全0,此时即便空载,电机无法再恢复正常运转状态。

电流采样为串小电阻过AMC1200输入到AD7327的隔离采样,AD的8路输入就用了2路,这部分的代码如下: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先试下开环跑,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先试下开环跑,输出是否正常

那都是正常的

网友A:
那输出0的时候有报故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输出0的时候有报故障吗?

指的是什么故障?除了SPI这边其他都正常。

网友:
很有可能是Fault保护了,好好看看程序吧,估计和你的设置的参数有关,Fault后电机是停止运行和停止采样的,当然这和你的实际程序有关,我的应用是这样的,你要实现的参数值和你设置的参数要合理,比如 电流采样的范围、欠压过压的阀值等等,基本的参数要弄明白

网友:
另外在堵转时会造成采样电流增大,总线电压拉低的现象,自己实测一下就知道范围了,记住一点调试时一定要量化各个参数,不要凭感觉,除非你经验足够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