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参数类型及个数的函数指针,是否能正常调用

楼主(2017-08-30):
最近在处理一个图形接口,由于需要双buffer,所以需要保存当前函数指针,等场同步切换后,调用函数指针和它的参数进行绘图
底层图形驱动,参数个数都不一样,而且类型不一样;现在是编译器不报错,特殊处理了一个有浮点作形参的函数,中间经过局部变量转换下填入浮点参数位置,使用通用的函数指针模版执行的时候,浮点及以后的参数全部都是错误的

网友:
涉及到函数调用的压栈出栈什么的,具体没研究过

网友A:
用变参函数感觉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参函数感觉好一些

typedef void (*FuncLcdCmTyp)(uint32 data, ...);
float32 draw_angle;

if (now_fifo_tab->lcd_draw_type == TYPE_NEEDLE_FILL)
{
       draw_angle = now_fifo_tab->data2 * 0.1;
       vGfLayerRotateNeedleFill((gf_image_st * )now_fifo_tab->data1, draw_angle, (gf_layer_st *)now_fifo_tab->data3, now_fifo_tab->data4, now_fifo_tab->data5, now_fifo_tab->data6);
}
else
{
       now_fifo_tab->lcd_cm_func(now_fifo_tab->data1, now_fifo_tab->data2, now_fifo_tab->data3, now_fifo_tab->data4, now_fifo_tab->data5, now_fifo_tab->data6);
}

网友:
引用 楼主:
typedef void (*FuncLcdCmTyp)(uint32 data, ...);
float32 draw_angle;

typedef void (*FuncLcdCmTyp)(void *pvArgs);

void funct1( void )
{
   struct tagTmpArgs
{
        void *pvFirArgs;
        void *pvSecArgs;
        void *pvThdArgs;
        void *pyForArgs;
       //...
};
        if()
        {
                struct tagTmpArgs tTmpArgs = {
                (void*)now_fifo_tab,
                       (void*)&draw_angle,
                NULL,
                NULL,
                //(void*)...
        };
        else
        {
                struct tagTmpArgs tTmpArgs = {
                (void*)now_fifo_tab,
                       (void*)&draw_angle,
                (void*)&TmpArgs3,
                NULL,
                //(void*)...
        }
        FuncLcdCmTyp((void*)&tTmpArgs);
}

网友:
参数识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