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单片机AD口作为IO口怎么模拟IIC?

楼主(2017-08-31):
使用S12单片机的AD口作为IO口,模拟IIC时,遇到了2个问题,第一个是将模拟SDA的管脚由输出转为输入,检测IIC设备的ACK回应时,固定位置检测不到,比如,CPU发送前8个命令,当第9个命令发出后,将管脚由输出转为输入,检测IIC设备的ACK回应时,问题检测不到,怀疑是管脚转输出转输入的问题,
第2个问题将模拟SDA的管脚作为输出,发送命令时,也是固定位置不能正确写入(因为在此位置不能得到正确的ACK,因此把此步骤的ACK检测忽略),输入转输出时,也有一些问题,
所以自己觉得根本问题,应该是AD口用途IO时,其方向寄存器在输出和输入转换时,可能有些延时才能转换成功,
那么怎么判断其转换成功?
飞思卡尔的高手,有没有这样用过,帮忙看看应该怎么解决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