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句看不明白,请教!

楼主(2017-08-31):
#define   data1     4
#define   data2     196
#define   ADDR1    0x00E000

u8  funa(void)
{
    u8  i,  j ,  bufa[(data1 + data2  ) / 8 + ((data1 + data2 )  % 8 ? 1:0)];  //

   SPI_FLASH_Read(bufa,  ADDR1,  (data1 + data2  ) / 8 + ((data1 + data2 )  % 8 ? 1:0) );    ///读SPI  FLASH
   for(i=0;  i< (data1 + data2  ) / 8 + ((data1 + data2 )  % 8 ? 1:0);  i++)
   {
      for(j=0;   j<8;   j++){
         if(i<= data1 /8  &&  j<  data1 )   continue;
         if(bufa  & 1<<j)    return   i*8 +j; ///是    if(bufa  & 1<<j)    return   i*8 +j;
     }
  }
  return   0xfe;
}

    看不明白(data1 + data2  ) / 8 + ((data1 + data2 )  % 8 ? 1:0) 应该指向FLASH芯片内的地址, 但是表达的什么 ?
 请教下大家!!!

网友A:
打他1,打他2 需要多少鼻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他1,打他2 需要多少鼻涕

  啥 ?  (啷里个啷~~~~)

网友:
额,data1,data2表示位

网友:
这个是数组的下标地址,我估计是用来做小数取整的,如果能整除8那就以商为下标。如果不能就强制进一位。类似于小数取整时的只有整数后有小数,就+1或进位。
但是具体为啥这么写,就要看你整个上下文了,这里看不出来。

补充:这个还有就是定义了一个数组,根据Data1和Data2计算需要定义一个多大的数组。

网友B:
data1和data2加起来 用多少bit可以表示

网友C:
data1 ,data2代表的是bit数;

SPI_FLASH_Read(bufa,  ADDR1,  (data1 + data2  ) / 8 + ((data1 + data2 )  % 8 ? 1:0) );    ///读SPI  FLASH
就是从ADDR1开始读取的N个字节数

N和data1 ,data2转换就是(data1 + data2  ) / 8 + ((data1 + data2 )  % 8 ? 1: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ata1和data2加起来 用多少bit可以表示

经你一提示想明白了,估计之前的数据的形式是bit形式,供data1+data2个bit位,但是在flash存储里是按照字节存储的,所以在读取的时候是要按照字节来读取出来,但是这里面就要用到取整以后,只要余数不为0,则就需要多一个字节来存储尾数的数据。这样就能解释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1和data2加起来 用多少bit可以表示

   补充了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你一提示想明白了,估计之前的数据的形式是bit形式,供data1+data2个bit位,但是在flash存储里是按照字 ...

    补充了下代码!

楼主:
奇怪   if(bufa 后面的   显示不出来

网友E:
这个是定义一个数组,如果刚好是8的倍数,就数组元素数量就是这个值,否则的话增加一个元素,这种定义很直观,当然更简单的做法是(data1 + data2 +7 ) / 8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1 ,data2代表的是bit数;

SPI_FLASH_Read(bufa,  ADDR1,  (data1 + data2  ) / 8 + ((data1 + data2  ...

  我还需要点时间消化, 我在看看

网友F:
(data1 + data2  ) / 8 + ((data1 + data2 )  % 8 ? 1:0)
--------------------- 这个写法并不好,模除很没效率的,模除8,用and 7就可以了。

实际这样写更好: (data1 + data2 + 7 ) / 8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定义一个数组,如果刚好是8的倍数,就数组元素数量就是这个值,否则的话增加一个元素,这种定义很直 ...

  确实是,  (data1 + data2 +7 ) / 8 巧妙的解决了8的倍数, 挺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data1 + data2  ) / 8 + ((data1 + data2 )  % 8 ? 1:0)
--------------------- 这个写法并不好,模除很没 ...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就是对齐的意思,写得很晦涩。。。。

网友:
引用 网友F:
(data1 + data2  ) / 8 + ((data1 + data2 )  % 8 ? 1:0)
--------------------- 这个写法并不好,模除很没 ...

思路很好,但是想不明白怎么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