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反激电源控制芯片20w左右

楼主(2017-08-31):
因为不常做电源,对现在行情不太熟,现在想设计一款220V输入(波动不大),+/- 5V 12v输出,功率20w左右,自己看的芯片
TOP223,TNY278,OB2358 或独立mos方案,OB2263,SG6846,大家熟悉的给点意见,是否采用独立mos方案还拿不定主义

网友A:
DIP8 的弄一个就好了   20W 还要啥独立MOS啊    我这里用的那个   TMF0565  35W   可以压榨到  40W+   一直烧到过热保护 很皮实  没玩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8 的弄一个就好了   20W 还要啥独立MOS啊    我这里用的那个   TMF0565  35W   可以压榨到  40W+   一直 ...

谢谢推荐!不知电源芯片是不是都是工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