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自行解决 CS+ Project如何更改MCU型号?

楼主(2017-08-31):
目前有个Project是用ROM比较大的型号,实际上没用到那么多,
要换成小的型号,找不到在哪设置,还请莫友指点一下

想把R5F109GD换成R5F109GC

瑞萨的说明书

CS+ V4.00.00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User’s Manual: Project Operation

P.54有一节Change the microcontroller

但是我找不到
(1) Select the change for the microcontroller
Select the Microcontroller node and select [Change microcontroller...] on the context menu.
The following message dialog box will open.

楼主:
唉唉,我自己找到了,对着MCU型号按右键就有了

我早上是右键点了只有Property,没有Change Mirocontroller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