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莫元求 “测量普通纸杯中橙汁是否达到3/4的方案”

楼主(2017-08-31):
纸杯如图,280ml大小,纸杯不透明而且可能是黑色,封盖前检测即可。

目前正在讨论的方案,但是都不好。这里倾尽剩余莫元求助,任何方案都可以提:
探测器只能装在侧面或者底部,或者斜上方。

已经考虑过的方案:
1. 超声波测液面方案,缺点:需要安装在上方
2. 探针的方案,缺点:需要接触杯中液体
3. 称重方案,缺点:需要感知微小重量,找不到适合的传感器
4. 红外光传感器探测,缺点:需要杯子透明
5. 非接触液体探测器,缺点:需要紧贴杯子,做不到。

检测精度:准确检测杯中液体大于3/4就可以。低于3/4(允许+-10%误差)就输出报警信号。
万能的论坛高人多,倾尽剩余莫元求助,任何方案都可以提。

网友:
有电容式的液位传感器,淘宝找下。做机器买现成的,量大自己开发个。

楼主:
多谢各位。
有没有人用过下面电容式接近开关的?

http://www.ia.omron.com/products/applications/case/29.html

网友A:
不用想太复杂,一对超声波对射电眼即可搞定。原理:在杯子3/4处放置对射电眼,调节超声波能量刚好可以穿透空纸杯表示液位没达标,达标的杯子因为有水阻挡超声波穿不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可以提供一个链接么?什么是对射电眼?

对射电眼=对射型传感器
可以上倍加福官网上看看 http://www.pepperl-fuchs.cn/china/zh/classid_184.htm?view=productgroupoverview

网友:
3. 称重方案

网友B:
包装行业一般用射线的

网友:
称重最简单,超时的称,分辨率可以到5g,对于你这个应用,应该够了。

网友:
称重是最好的方案了吧

楼主:
多谢,称重方案的确可行。
但是安装传感器比较麻烦,处理传感器输出的微小信号也很费功夫,算备用方案

网友C:
用天平的方案啊,另一头先放好3/4的橙汁的重量
超过3/4的橙汁的重量就会掉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装行业一般用射线的

多谢!
射线那是工业应用吧,有没有传感器型号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天平的方案啊,另一头先放好3/4的橙汁的重量
超过3/4的橙汁的重量就会掉下去 ...

多谢!天平是个好方案,只是需要定期清洗,不然沾上橙汁(潮湿环境),迟早要生锈。

网友:
称重
或者用强光照

网友:
称重估计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使用摄像头也是可以的;但成本非常高

称重方案

使用单片机+HX711+600克传感器;速度非常快的

网友D:
杯子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

网友:
支持用称重的方案。
电子秤的托盘找食品级不锈钢的。上面放一次性的食品级塑料托盘,规定使用多长时间就丢弃,方便又卫生。

网友E:
纸杯如图,280ml大小,纸杯不透明而且可能是黑色,封盖前检测即可。

目前正在讨论的方案,但是都不好。这里倾尽剩余莫元求助,任何方案都可以提:
探测器只能装在侧面或者底部,或者斜上方。

已经考虑过的方案:
1. 超声波测液面方案,缺点:需要安装在上方
2. 探针的方案,缺点:需要接触杯中液体
3. 称重方案,缺点:需要感知微小重量,找不到适合的传感器
4. 红外光传感器探测,缺点:需要杯子透明
5. 非接触液体探测器,缺点:需要紧贴杯子,做不到。

检测精度:准确检测杯中液体大于3/4就可以。低于3/4(允许+-10%误差)就输出报警信号。
万能的论坛高人多,倾尽剩余莫元求助,任何方案都可以提。

需求:监测杯中体积大于3/4(280*3/4=210),精度误差:21   目标体积:>=190  <=230

方案一:压力传感器,这个应该可以做到你这个精度。个人感觉这个方案,经济实用。
方案二:类似电容式的原理,介质变化,引起磁性变化。

网友:
在装到杯子里前,先量好了在输出,,,

网友:
测流量呢?算出每次的容量可否?

网友:
要么称重,要么测流量,类似加油枪一样的。

网友:
要做鲜榨橙汁机?
市面上已经有现成的设备了等维护的时候给一包烟然后自己钻进去看看内部结构

先榨然后进中间池,用定时龙头来控制总量最简单,市面上自动咖啡机饮料机不都是这么干的嘛

网友:
3. 称重方案、流量监测

网友:
建议方案一:称重方式,普通的厨房电子称轻松做到1g的精度,况且你这个误差范围要求又很低更加容易实现。需要注意的无非是要做好防护,防止泼溅橙汁导致损坏称重部分,完全可以做一个保护盖子,称重在盖子里面,纸杯放在盖子上。
方案二:参考19楼的方案,固定流量的话装满一辈子需要几秒钟时间应该相差不会很大吧,电磁阀严格控制流量

网友:
定量灌装,然后二次进料!

网友:
可以用流量传感器 ,不过你的橙汁不能带果粒

网友:
流量传感器计算脉冲数量,淘宝很便宜

网友F:
GP2Y0E03  装在杯子正上方,之前有用这种做过类似的项目,肯定可以满足你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2Y0E03  装在杯子正上方,之前有用这种做过类似的项目,肯定可以满足你的应用。

多谢!包括上面的各位兄弟!

安装方式要避免正上方,如果能正上方,超声传感器就足够了

网友:
说一个比较不靠谱的,底下放个声音传感器;杯子放上去相当于盖住了,一开水声音传感器就马上工作,检测到声音变小到一定程度就关掉!!(实际试试还真说不定能用~~

网友G:
不求莫元,有点小兴趣。看上面的解决方案,赶脚称重最靠谱,但需要有好的称重滤波算法,以适应快速放杯子灌饮料工况,其他方法很容易被饮品污染,不大可取,称重用托盘即可隔离,同时市场上有足够多的的成套解决方案参考,研发周期比较短,研发成本相对低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杯子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

杯子是固定的标准饮水杯。
因为容量不准确(龙头那里堵塞等原因),造成用户较多投诉。

甚至为了测量杯子里面的橙汁够量,我们还准备换透明杯子。。。

网友:
称重方案,对于杯子放置位置要求不高,这样机械部分能够适当简化,是个很合适的方案,同时也能适应多个杯子一起灌饮料这种工况。

网友:
明白了,橙汁带固体的,流动不确定,比如固体塞住出口。那还是称重量吧,装一台烘培用的小称,读取LC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求莫元,有点小兴趣。看上面的解决方案,赶脚称重最靠谱,但需要有好的称重滤波算法,以适应快速放杯子灌 ...

这个要求的确很有意思。
而且没有现成的方案

橙子是“现榨”的,是一个一个计量的,如果杯中橙汁不够,要多榨一个,不能半个。
而且果汁中含有颗粒或者果肉,其实称重也是不可靠的。测量液面高度是最保险的方案

网友:
杯子两侧红外对射 就是不知道橙汁会不会阻挡红外光,红外不行就用可见光

网友:
杠杆+水银开关

网友:
运输杯子的流水线设计成使每个杯子都是倾斜一个角度运动的,角度设计好,使得内部容量达到你要求后液体就会溢出,通过检测是否有溢出来控制开关注入的阀门。检测是否有溢出那方法以就多了。

网友H:
另外搞个容器,检查到有3/4杯子的果汁后,弄到杯子里,进入下一个测量装杯过程。

网友:
强光+ 线性ccd,也算是类似摄像头方案,处理简单便宜.
不过 不透明的杯子怎么办.....

网友:
称重,压片传感器

网友:
强光,只要是厚度不大的纸杯或塑料杯,都是可以透光的

网友:
你这个只能人工 要求那么高

网友:
有种秤叫检重秤

网友:
这个重量级别及你对精度的要求应该可以找到对应的传感器

网友:
紧贴杯子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先换个结构吧。还想不想解决问题了,当科研项目吗?

网友:
杯子在客户手里?

网友:
你的是定量的,就用类似量杯,舀一杯,倒进去,ok不多不少,也可以一个储备筒桶,一次一桶,刚刚好

网友:
定量供应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另外搞个容器,检查到有3/4杯子的果汁后,弄到杯子里,进入下一个测量装杯过程。 ...

觉得你这种最好.

网友:
为什么是77莫元,而不是78或者76?

网友:
称重最靠谱了,现在网上大堆的称重的东西

网友:
称重分辨率可以到0.2g,足够了,橙汁肉多点,肉少点,重量差不多的,建议榨汁前也称下橙子,不适合也可以换个合适的来榨

网友:
弹簧加限位开关,可以参考一下弹簧秤

网友I:
我们能不能反着来。。

称池子里有多少果汁,然后要泵出多少,最后剩下多少。那么我们就只要知道什么时候剩下多少就可以了。

我想这个方案肯定会被否定,因为LZ 是要改装一台机器,而不是重新设计一台机器。

网友J:
我有个客户有现成的产品,超声波方案,可以放在任意容器的底部来检测液位,金属玻璃几乎任意物体都可以。

网友:
我朋友做鞋子外贸的,每个货物都打包好称重,然后少放了东西,或者鞋子放错款式了 一称就出来了

网友K:
只有称重方案最靠谱,经济 简单,实用。
传感器很多,一般的5kg的传感器精度就能达到0.5%,更高精度的也有,还有定制低量程的,便宜。

网友:
第一感觉也是称重。

网友:
称重方案精度是足够的,只是按楼主的使用方式用起来有点不方便,我没什么好的建议,帮顶吧!

网友:
杯子内3/4 有标示刻度线,然后摄像头光学识别?

网友:
楼主想要的是风扇吹空肥皂盒的方案,各位脑洞大开,继续。

网友:
用金属做2个比纸杯略大的环(半环)定位在3/4处,测电容变化

网友:
36楼的方案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求的确很有意思。
而且没有现成的方案

你确定没有现成的方案?广州火车站一堆鲜榨橙汁机,你怎么知道没有?我看着他们的机器跟你们的项目是一样的啊

网友:
用一个一位电容触摸芯片就可以搞定。
做一个杯架,在3/4的地方就是一个不锈钢环做的金属托盘,这个金属件接触摸电极,亚克力或什么塑钢件固定好架子,这样汁到3/4时芯片就能输出一个信号

这种方案我做过饮水机里的塑料水箱的水位限制,没有问题

网友:
淘宝上几十块钱的那种电子秤,精度到0.1g,量程500g或者1000g的那种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弄一个回来拆开看看,分析一下,照着搞一个出来,调整成你需要的,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L:
之前做过橙汁机,也运营过一段时间,自己开发自己运营,哈哈:
有两种模式出货
1.一种是记榨橙子的个数,我一般都是按三个来,红外遮挡计数,放在橙子掉落的过程中。
2.另一种就是称重方案,它家称重还是很准确的,方案是arduino的一个开源案例做的,方案比较成熟,已经商用了,开发板通过串口把数据上报上来,秤座设计的比较巧妙,在封杯器下面,托着杯子,同时可以测量重量。
3.两种方案是由卖家自己配置来的。

计数的会有时榨的汁多,有时少,挣得多
称重比较公平!每杯都比较均匀。
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找找照片

网友:
客户的产品

网友:
弹簧 + 接近开关

网友:
摄像头  图像检测

网友:
63楼方案可以试试,感觉应该行。

网友:
成本是关键,一种检测不行,可以几种相互校证,就准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纸杯如图,280ml大小,纸杯不透明而且可能是黑色,封盖前检测即可。

目前正在讨论的方案,但是都不好。这 ...

重力传感器肯定可以得,是因为成本问题不考虑吗?

网友:
取橙汁是自助的吗,哈哈如果自助,称重可能会失效。。。

上面是玩笑,如果可以重新设计
个人觉得,楼主的方案124,都可以做到绝对准确。
设计一级缓冲容器,在缓冲级实现3/4检测,然后缓冲级输出到纸杯及可。缓冲级到纸杯的流量可以做大,做到不阻塞。

网友M:
这个定量灌装多容易啊  我们做锂电池注液机,注电解液,总共6g重量,0.1克误差  非常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定量灌装多容易啊  我们做锂电池注液机,注电解液,总共6g重量,0.1克误差  非常轻松 ...

多谢! 定量缓冲的方式之前没想到过,的确是可选的新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之前做过橙汁机,也运营过一段时间,自己开发自己运营,哈哈:
有两种模式出货
1.一种是记榨橙子的个数, ...

我们也是做橙汁机。
1. 橙子个数已经解决了。
2. 每个橙子出汁率不一样。不能保证每一杯都满足3/4.
3. 机器是无人值守的,如果正好碰到比较挑剔的用户而恰好杯中橙汁不够3/4,会被骂的很惨
4. 现在机器已经超过100台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应付投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也是做橙汁机。
1. 橙子个数已经解决了。
2. 每个橙子出汁率不一样。不能保证每一杯都满足3/4.

称重,你这问题对于称重来说根本不是个事,常用的称重传感器都是C3级,也就是最差也能达到的分辨率为1/3000,280ml,选个500g量程的传感器,1ml都能给你分辨出来,除非你密度离散性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个客户有现成的产品,超声波方案,可以放在任意容器的底部来检测液位,金属玻璃几乎任意物体都可以。 ...

多谢!可以提供购买方式么?如果可靠,量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能不能反着来。。

称池子里有多少果汁,然后要泵出多少,最后剩下多少。那么我们就只要知道什么时候剩 ...

对,改装要求越简单越好。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
量程范围多少?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只有称重方案最靠谱,经济 简单,实用。
传感器很多,一般的5kg的传感器精度就能达到0.5%,更高精度的也有, ...

称重也不靠谱啊,人家里面是颗粒,,要是哪天,正好这一批,颗粒比较多的,。。会不会少了呢,或多了,满了呢

感觉还是63楼方案最靠普,就是杯子外面多一个金属固定架

网友:
最简单的:做一个量杯,容量刚好是3/4杯果汁,多余的流出,回收进容器。估算一定长度的时间,保证绝对能装满时,通过漏斗装进纸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可以提供购买方式么?如果可靠,量不是问题

你加 微信 13724061105

网友:
引用 网友N:
称重也不靠谱啊,人家里面是颗粒,,要是哪天,正好这一批,颗粒比较多的,。。会不会少了呢,或多了,满 ...

那个不行,是电容传感器,必须有两个极性,一个是外面的环,一个是里面的液体,要插一个导电体引出来的
饮水机的管壁是金属的,所以他的方案是可行。

颗粒问题 ,倒前摇一摇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电容探头,淘宝有卖的。

加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网友:
洗衣机水位传感器  气压式检测,可以试试看,淘宝有售

网友:
光照投影,光敏检测

网友:
增加一级缓存,内部或注液口增加一个3/4杯体积的固定空间,检测固定空间充满后,再通过漏斗流出。需要检测固定空间的果汁是否充满。改结构麻烦的话可以外挂。拆卸可清洗。

网友:
兄弟  这个能告知具体型号吗?
我正好有个需求 要测强酸液体的 液位,不能用接触式的。

网友O:
天平那个不是最简单吗?你把天平的位移调到最小就行了啊

网友:
称重     --- 唯一方案

网友:
天平方案比较靠谱

网友P:
有没有考虑过杯子上做文章,杯子四分之三处做成透明的,比如对角线是开透明的槽,使用可透光的塑料膜或者类似的密封,然后外部对射红外传感器,液面到了四分之三,挡住了对射的红外线,然后不久简单了。不知道塑料膜是否阻挡红外线

编辑原因,该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天平那个不是最简单吗?你把天平的位移调到最小就行了啊

多谢!
杯子是需要移动的,带着天平或者电子秤移动,需要修改的机械部分太多。
能增加非接触检测方案会优先考虑,比如非接触开关(但不能紧贴杯子)或者液面测距(但不能正上方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没有考虑过杯子上做文章,杯子四分之三处做成透明的,比如对角线是开透明的槽,使用可透光的塑料膜或者类 ...

杯子是纸杯。透明杯子有其他问题,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还要考虑美观。

::我们曾经设想在杯子内壁打印条码,然后通过条码扫描仪来进行液位识别。但是此方案不符合卫生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杯子是纸杯。透明杯子有其他问题,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还要考虑美观。

::我们曾经设想在杯子内壁打印条 ...

要求太苛刻了,无解

网友Q:
能否在机器内加流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Q:
能否在机器内加流量计?

流量计对于这种固液混合物不太适合。而且会增加堵塞的可能性,杯中果汁不够一多半的原因是因为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太复杂,一对超声波对射电眼即可搞定。原理:在杯子3/4处放置对射电眼,调节超声波能量刚好可以穿透 ...

多谢!可以提供一个链接么?什么是对射电眼?

网友:
应变传感器称重
市面上用的称重就是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射电眼=对射型传感器
可以上倍加福官网上看看 http://www.pepperl-fuchs.cn/china/zh/classid_184.htm? ...

看了倍加福的网站,对射的确是一个优良的解决方案

网友R:
一周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没搞定吗?

我帖子2L就回复了,称重就可以解决了。

你这个精度已经够低了。很容易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一周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没搞定吗?

我帖子2L就回复了,称重就可以解决了。

已经解决了,选了非接触电容传感器(检测距离4mm,通过杯壁识别液位),淘宝上买到了,120元。
正在测试,有视频,但是放不到站内。不然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也是做橙汁机。
1. 橙子个数已经解决了。
2. 每个橙子出汁率不一样。不能保证每一杯都满足3/4.

我又打听了一下,在纸杯上方向下放置一个液位检测传感器,超过一个基本的液位就停止出汁,然后再封杯,也是很稳定的。
PS:我做的那台橙汁机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
1.十杯会有一杯左右的问题,一天平均能卖35杯左右,主要还是出货的流程比较复杂,简化流程会稳定的多。
2.对橙子的大小要求比较高,橙子一定要先经过挑选,保证大小一致,太大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选了非接触电容传感器(检测距离4mm,通过杯壁识别液位),淘宝上买到了,120元。
正在测试 ...

不错,成本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