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PLD做IO扩展,复用的可行性,如图

楼主(2017-08-31):
CPU不同的管脚功能都需要连到连接器的同一个PIN针,比如普通IO,SPI的信号,UART的信号,I2C的信号,想通过控制总线来切CPLD的MUX,从而实现管脚复用;
但其中例如I2C SDA是双向信号,CPLD里面能否MUX?
另外,三入一出这样的结构可能会占用多少个LE?
对CPLD不熟悉,请帮忙评估下,谢谢。

网友:
cpld应该是能实现上述功能的,但细节尙待商榷

网友:
双向信号做不了吧?

网友A:
双向信号不好做,你这样的应用还不如选择电子开关来的简单。

网友:
用模拟开关吧!双向信号CPLD 没法直接连过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信号不好做,你这样的应用还不如选择电子开关来的简单。

信号有很多路,远比图示的多,用电子开关的成本还不如用片CPLD来得便宜

网友:
CPLD可以做双向,但要有控制方向的信号。像你这种CPU/MCU出来的SCL/SDA双向信号经过CPLD来切换,没有办法实现,因为方向控制信号没有从CPU/MCU里引出来。

但SPI的MOSI/MISO这种双向信号,可以增加辅助引脚和程序配合来实现。由CPU/MCU输出一个方向信号给CPLD,告诉CPLD这些引脚是工作在输入或输出状态。

网友:
用CPLD 还不如用另外一个单片机来扩展方便

网友:
CPLD不好买,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向信号不好做,你这样的应用还不如选择电子开关来的简单。

双向的一个引脚接两个IO,一进一出,18b20单总线用过

网友:
可以做的 但是只是扩展io的话 没必要用cpld。

网友:
模拟开关才是正解吧? 为什么要用CPLD。

网友:
模拟开关,宁可多花点钱,也不要在cpdl上费事

网友:
CPLD不熟悉, 模拟开关或单片机来扩展不用时浮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