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带推杆升降的电机那里能买到?

楼主(2017-08-31):
如图哪个转轴那里是个丝杆,可以升降的

网友:
带自带推杆  是个啥东西?

网友A:
电动推杆,原来去面试过一家,就是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推杆,原来去面试过一家,就是做这个的

这个行程很短的,推荐一下哪家我找找吧,谢啦

网友B:
难道是雕刻机上的一个部件?  这帖子在 STM32/8 板块中出现,真的想不出这是个啥东西。 再配上这个月朦胧鸟朦胧的照片就更抽象了。
貌似是屁股上带个编码器的步进电机? 或者是个小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雕刻机上的一个部件?  这帖子在 STM32/8 板块中出现,真的想不出这是个啥东西。 再配上这个月朦胧鸟 ...

好像是个编码器

网友:
看行程看精度功率看用量,1688上找应该有。

网友:
直线步进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行程很短的,推荐一下哪家我找找吧,谢啦

http://www.czkaidi.cn/   常州凯迪,我去面试过一次,一个搞技术的告诉我说他们那时在搞四个电动推杆的床,要同步推起,他们实验下来经常会有一个推杆不同步,后来不知道他们搞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zkaidi.cn/   常州凯迪,我去面试过一次,一个搞技术的告诉我说他们那时在搞四个电动推杆的 ...

好的,和我哪个有点出入,但是谢谢你

网友C:
鸣志电机有很多,你看看这个http://www.moons.com.cn/Product/ ... earActuator/LX08HY/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鸣志电机有很多,你看看这个http://www.moons.com.cn/Product/Steppermotor/LinearActuator/HBsteppermotor ...

正确答案呀,我还以为我找到了,谢谢啦

网友:
要求不高就用3线升降电机即可(220v 有采样高度电阻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www.czkaidi.cn/   常州凯迪,我去面试过一次,一个搞技术的告诉我说他们那时在搞四个电动推杆的 ...

同步推杆,这个已经很成熟了啊,我们公司也有在做啊

网友:
收藏,以后可能会用到这些推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步推杆,这个已经很成熟了啊,我们公司也有在做啊

是的,理论上只要电机不失步,给一个行程的速度表(数组)或者电机带上编码器反馈就可以了,不清楚那个公司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