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中图片比较多,如何加快keil仿真的速度

楼主(2017-08-31):
由于图片比较多,导致工程比较大,所以每次仿真进去需要半天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加快keil仿真速度的办法

网友A:
你可以把图片烧到指定位置,然后程序里就不要放图片了,只留一个指向特定位置的指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图片烧到指定位置,然后程序里就不要放图片了,只留一个指向特定位置的指针…… ...

哈,,这个方法太有创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图片烧到指定位置,然后程序里就不要放图片了,只留一个指向特定位置的指针…… ...

这个图片也是工程,工程映像如何生成呢,还有如果增加图片,那岂不是要改很多图片地址,我希望能做成两个映像,然后通过链接文件将图片信息传给主工程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做的。在外部使用工具将图片打包并生成图片地址信息。
将这个信息更新到程序中。图片有更新时才下载到flash中,不更新时就只更新程序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也是工程,工程映像如何生成呢,还有如果增加图片,那岂不是要改很多图片地址,我希望能做成两个 ...

keil里面有__attribute__((at(address)))这样的指令。其他开发环境也能找到类似的。
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只有main(),然后指定你图片转换的c数组的绝对地址,用这个工程去烧录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里面有__attribute__((at(address)))这样的指令。其他开发环境也能找到类似的。
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 ...

已经找到了,不用你这样麻烦,直接把图片建个工程,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在linker里面生成picture.sym文件,然后在仿真工程linker里面放入picture.sym文件;

将图片工程生成的目标文件下载进flash,然后仿真工程就可以直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