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做什么操作,电脑硬盘灯为嘛一直闪?

楼主(2017-08-31):
装了赛门铁克杀毒,其它杀毒没有,但这个杀毒时定时启动扫描的。
但电脑硬盘指示灯一天到晚闪不停,有什么办法知道是哪些软件在操作硬盘吗?
输入法--搜狗也感觉输入时响应特别慢。

网友:
可能是搜狗输入法和赛门铁克杀毒在打架吧

网友:
任务管理器 ——> 查看 ——> 选择列 ——> I/O 写入 和 I/O 读取 打钩 ——> 确定 ,这样就能在 进程 里面看到程序对硬盘的操合计。

网友:
你的系统装硬盘里面的

网友:
闪就是在读写硬盘呀

网友A:
Win7吧?系统预读功能也会这样,

网友:
能不能不让硬盘一直这样写?
这样写对硬盘寿命有没有消耗?
看任务管理器,有很对软件都在时时刻刻的写,他们都在写什么,有必要一直写吗?比如,TSVNCache,chrome,YoudaoDicHelper,等等,即使不用它,它也在不停地写.

网友B:
以前XP下用过搜狗输入法,感觉对系统占用大,后来改用手心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吧?系统预读功能也会这样,

是的,感觉XP 没有这样
如果一直读写的话系统盘确实用SSD 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XP下用过搜狗输入法,感觉对系统占用大,后来改用手心输入法。

搜狗是很慢,感觉有延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SSD才是正道。

楼主比较关心硬盘寿命,ssd还不是一样被各类软件擦来写去。

网友:
机械硬盘你还装杀毒,一下子把资源耗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比较关心硬盘寿命,ssd还不是一样被各类软件擦来写去。

SSD 寿命会长些
我担心被非法软件读取我硬盘信息。

网友:
Win7可以关掉预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