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工业现场用CAN总线,推荐经得起考验的CAN收发器

楼主(2017-08-31):
RT,目前看NXP的TJA1044和TJA1057,价格也不贵,功能也OK,不知道大家都用哪款

网友:
一直用NXP,要求再高一点可考虑LT的

网友:
TJA1040汽车行业用

网友:
TJA1042也是汽车行业用

楼主:
TJA1040比1050好点,价格还一样

网友:
这种CAN的电气特性是不是都一样?

除了单线外,其他的,125K  250K是不是主要是波特率的不同,电气特性 电压 阻抗匹配那些都差不多?

网友:
工业推荐用TI的收发器

网友:
工业现场用CAN,得高水平才能做的可靠,否则还不如用简单的485

网友:
我之前用过很多tja1050,使用场合是实验室设备,后来改用tja1051。
感觉tja1051比tja1050不容易损坏,价格贵一些。

网友:
推荐隔离的ISO1050

网友:
TI vp230及其相近系列很稳定,目前我们公司年用量大于100K,用在特种设备上

网友A:
当然用 NXP 的了,  楼主选的没错,  TJA1044 和 TJA1057 是比较合适的, 区别在于 TJA1044 有低功耗模式,  TJA1057 没有低功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用 NXP 的了,  楼主选的没错,  TJA1044 和 TJA1057 是比较合适的, 区别在于 TJA1044 有低功耗模式, ...

上周五买了30片TJA1044,今天刚到,下午飞个线测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周五买了30片TJA1044,今天刚到,下午飞个线测测

下次找我买就好了~   坛友优惠。